[其它類] MINOLTA EP4211 影印機 故障

楼主(2010-12-31):
原本 有動一下 之後 跳這樣 ~
好像是 送紙~有問體 ~
有沒有人知道 ~如何 處理 ~

裡頭的 ~2條細銅線 有作用瑪~被我不知道 拉斷一條~.
變成這樣 ~..之後燈會滅掉 ~
拉斷一條 幹麻用的 線
送紙 曹 裡頭 `

..........已殺肉囉

网友:
裡面的細絲,是高壓充電用的,斷了印出來會黑一片
進紙搞不好是光遮斷開關髒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遮斷開關 在哪裡阿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沿著送紙路線找,應該會有一些黑色凸起的小槓桿,槓桿的另一端就是嚕

网友:
是卡在什麼地方?卡在機身裡面?還是在紙匣裡面?
那條斷掉的細線是轉寫高壓線,斷掉的話,印出來的效果會不好,
看起來會糊糊的,不清楚!
可以試著先把紙匣內的進紙輪先擦一擦,有時候是因為用久了髒掉就會卡紙!

楼主:
還是一樣耶 ~ 進 紙 還滿多開關的 `我再 補上 照片~
出紙  不知道還有沒有 ~

网友:
是紙沒有上去嗎?還是有上去,但是到一半卡紙?
查一下跑紙的路徑有沒有碎紙,
通常都是卡紙後,客戶自行排除的時候,把紙拉破了,
就有小碎紙卡在路徑裡面!
先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完全沒作~~ 現在就是 ~開電源 ` 顯示 ~哪樣 燈號 ~ 3秒 叫滅掉 `後面 有聽到 ~繼電器的聲音還有 風

起先~有動 ~之後 ~就這樣囉 ~那台放很久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應該是機器開機時的自我偵測過程就發生錯誤了!
所以除了照片中的偵測器部份,就真的要看實際的情況了!
因為影印機真的要看整體才知道!

网友:
看了最早的照片,發現應該是開機時發生自我偵測的錯誤,
這就要看最左邊那個斷字的訊息,它應該會秀一些數字或是英文!
那個就是故障碼了!
有了故障碼就比較好推出是那個部份錯誤了!

楼主:
看到一各東西燒到 ~...900W 115V~~~~~這東西 影起的嗎? 故障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買台新的,高壓放電線跟加熱燈都掛了

网友:
嗯!那就對了!應該是燈管斷掉,導致加熱異常,
所以它就跳故障了!
燈管呢,應該還可以買得到!
致於轉印的高壓導線,就算買得到也要有技術才能裝得好,
因為這條線,拉太緊通電後會斷,拉不緊通電後也會斷!
所以還是請大大建議客戶買一台二手的就好了,
一台簡易型的二手機器,約1萬7左右而已!

楼主:
恩恩~謝謝各位大大 ~恩恩~這台是別人不要的拉 ~...壞太多 ~只能殺肉囉 `..
這幾天 研究一下它的 `構造 ~再來殺肉 ~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