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MV 938A不開機(已完修)

楼主(2010-12-31):
各位大大,小弟是菜鳥,第一次發表維修經驗跟各位分享
前幾天收到一台CMV 938A,狀況是不開機,按電源無反應,電源燈有微弱綠+橙色
先拆機再說,首先看到三顆電容鼓包,量一下5V剩4V,換掉電容,完修
更換前
更換後
撿到軟的...但其實這台我自己搞了個大烏龍
檢測時fuse沒斷,拆二顆40T03GP一量,壞了
其實當時有二個小疑問,一是MOS燒了,fuse怎麼沒斷?二是2顆MOS一起燒?
但想說既然這樣也沒再多去研究.....
於是買了2200uF,MOS, 等了二天收到mos,先量看看...怎麼又是壞的?再拿另一顆一樣情況
此時驚覺這顆是N-MOS嗎?吐血,當初查spec.時是眼拙還是人呆,搞錯了,一直以為是P-MOS,這顆其實是N-MOS
於是乎重新裝回去...可以開機了,其實只換了電容...

网友:
aelta這一系列高壓的電容固定時間就會鼓包算是通病,有些電容是已失效但肉眼看不出需電容表量測,建議把裡面所有同廠牌的電容都換掉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