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21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31):
廠牌:ACER
型號:AL1721
說明:17吋 4比3螢幕,無防刮
狀況:上電即 ON ,按鈕無作用

上電時指示燈全亮,BIOS 出現 ACER字樣,之後電源燈橘光一直閃
拆除背蓋時,除卸下腳架後,再將圓圈記號處的鏍絲卸下
基板的外觀,P+I 板多處看來有過熱變色
按鍵板,在上電後一直無法透過按鈕來控制,所以全部卸下量測,其中有兩只已有漏電,故五顆按鈕全部換掉
在換好按鈕進行測試,發覺故障依舊,且背光會一閃即逝,因此判定 P+I 板有問題,將電解電容全部卸下量測,結果
C103, 470μF/16V 僅剩126μF ,以 470μF/25V 更換
C102, 220μF/25V 無測值 ,以 330μF/25V 更換
C101, 220μF/25V 僅剩 69μF ,以 330μF/25V 更換
C201, C223 150μF/25V ,以 330μF/25V 更換
C213,C214 容值184J ,量測在誤差值內,未更換
將上述元件換好之後【紅色框】並未作補焊,上電測試,結果更慘,背光連閃都不閃了,而且解焊 C213【棕色框】量測正常,回焊時漏焊其中一隻腳,結果只聽到拍一聲,且有燒焦味,完啦!
用我的老花眼加上靈敏的鼻子,終於找出燒毁的元件---> Q210:C5706,解焊 Q210和Q209【黃色框】已燒毁短路了!
為求保險起見,把另一組振盪晶體也拆下來量測,結果沒事!
最後為求甚重起見,再一次補焊青色框中的元件,並清除錫渣,再上電測試
此次維修所更換的元件
畫面出來了,完修熱機!

謝謝請多指教

网友:
請問 那五隻腳的開關哪裡買的到?還是可以用4隻腳替代?

网友:
呵... 明碁容易壞的情況都發生
按鍵秀斗還有 C5706 or C5707

楼主:
用四隻腳的就可以了!

网友:
謝謝分享 非常感謝您

网友:
恭喜完修
又是... 又是...電容造成的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新年快樂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