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冰的冷凍式乾燥機~

楼主(2011-01-01):
之前詢問過站上前輩們有關冷凍式乾燥機結冰的問題,這次附上照片發問~
由於已經停機,所以原先的結冰已融化,第一張是壓縮機部份~
第二張是通往蒸發器以及air to air(熱交換器?)的冷媒管結冰部份~運轉時這兩根跟冰棒一樣...
請教各位大大,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网友:
依我連丙級都沒的經驗是!!(根本不想考)
一~砲管淤泥過多導致蒸發後的冷度帶不走!!
機率不高!!改善方式~藥洗或手通蒸發器(砲管~有保溫那隻)不用動火!!
二~乾燥過濾器(胖胖瓶)半堵冷煤提早蒸發~
檢查方法~試機時用手直接摸~感覺是否左右兩邊溫度不對稱!!左溫右冷(就是半堵)~
三~膨脹閥半堵住~高壓升高彽壓拉回~一般會誤判冷煤過低而補充冷煤但是都無效!!因為冷煤都堵在膨脹閥!!
改善方法~1.可先調膨脹閥底部的旋紐原理跟機車化油器構造差不多像調SLOW一樣~給她調高些!!冷度無法跟新的一樣!!2.就換膨脹閥摟!!
四~漏冷煤直接拿壓力表看摟!!觀察~~幾天~幾週~甚至幾月後還有一樣情形就是漏冷煤了!!地方自己找!!
一般簡易研判~有油污地方就對了~拿泡泡水測!!
有專業名詞不同者在發問摟~因為我連丙級都沒有...
沒注意看是乾燥機

网友:
....可以將第2張照片的距離拉遠嗎??
這樣我看不出來~~哪邊是進哪邊是出阿

楼主:
....可以將第2張照片的距離拉遠嗎??
這樣我看不出來~~哪邊是進哪邊是出阿
引用 网友A:

   shunxing大, 這我得重新拍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jo4cjo4u8大,第二張圖就是兩根"整個"都結冰,連前後管路可見部份都是~目前看過廠商來處理應該都是補充冷媒,這台旁邊就擺了三桶備用的冷媒。

网友:
既然廠商都擺冷煤就證明~十足的漏冷煤!!
請她們抓漏看看吧!!
但是...乾燥機結冰??不需要這麼冷的條件吧!!
一般達到除濕條件冷排(蒸發器)約跟進氣(需除濕的空氣)溫度差4度~太冷根本就是讓費電!!也達不到效果!!(還需要電熱絲加熱咧!!)當然看地方用途~有些地方可能需要~~~~~冷

网友:
說真的要是那2個都是乾燥過濾器
而小顆的乾燥過濾器是由高壓過來..
沒經過膨脹法....那百分之百是乾燥過濾器堵塞..
要是沒有換掉..繼續使用只會誤判冷媒不足..
這種情況~一直加冷媒解決..壓縮機...肯定不保...

但~~因為看不出來那管路的走法...
建議你多拍幾張照片..讓我可以看到全部外觀..
要不然我是無法下定論的..

网友:
說真的要是那2個都是乾燥過濾器
而小顆的乾燥過濾器是由高壓過來..
沒經過膨脹法....那百分之百是乾燥過濾 ...
引用 网友A:

    S大大~交流一下!!
乾燥過濾器阻塞~而且有高壓開關跟壓力表可以看呀!!廠商應該看的出來吧!!

网友:
在下學到的方法,
乾燥過濾器是否阻塞是由量測過濾器的進口端與出口端的溫差來判斷的.

給您參考.

楼主:
再次貼圖,不知道夠不夠讓各位前輩把脈~
下圖為【乾燥機南面】

下圖為【乾燥機北面】

下圖結冰處周遭配置

拉近1

拉近2

此台乾燥機因為效率差,通常為備用機。小弟身為運轉人員,但非冷凍空調出身,每次看廠商進場工作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只看過灌冷媒這動作,
然後他們所謂的"修好"之後,就要我們單位簽收...,如此一個循環。
他的兄弟機也不惶多讓,通常24小時運轉,常常故障的訊號就是【冷媒低壓跳脫】(按照抄表記錄,設定LO點應該是4.0bar)

下次再路過,附上原廠冷媒及空氣流程圖以及抄表記錄~

网友:
基本上乾燥機的工作溫度不會在高壓閥結冰,否則泠卻水要如何將熱量帶走?
如果在壓縮機溫度就不能在合理範圍工作,是否溫度控制有問題,就成過度工作,整個系統溫度太低,反而無法有效除濕.
之前曾懷疑該是否工作量太小,(小型機要自己平衡),目前看圖片發現是大型機,應有負載控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