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熱油葉片式電暖氣的零件(已完修)

楼主(2011-01-01):
小弟有一部熱油葉片式電暖器,
昨日跨年夜居然罷工,
經拆解測量後,發現市電經過下圖的零件後就沒有電壓了,
小弟懷疑是這顆零件損壞造成電暖器罷工,
因此上來請教各位大大,這顆是什麼零件?一般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

在此先感謝各位大大的賜教,祝各位新年快樂。

网友:
溫度保險絲

网友:
那是130度20A的溫度保險絲.
這種規格不太好買,您可能要多跑幾家材料行或是拍賣網站上查有無在賣

楼主:
感謝twm大及阿國大,
又如果買不到這種規格的溫度保險絲,
是否有其他的解決辦法?
敬請各位大大不吝為小弟解惑,

网友:
一般市面上比較常見的溫度保險司是10A,如果使用兩支130度10A並在一起不知道可行嗎?(沒試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惑,
小弟現在出門找材料去,
如果找不到,就使用兩支10A的並聯代用來解決。

网友:
如果是溫度保險絲的話, 我想應該還有別種型式的, 應該是可以拿來替用, 而這些的溫度保險絲就好買多了.(參考)

楼主:
謝謝阿國大及twm大,
果然問了四家材料行都沒有20A的規格,
最後還是使用兩支10A的並聯代用來解決,
已經完修,可以有個溫暖的冬天囉!

网友:
您將溫度保險絲裝回時須注意保險絲的感溫及絕緣。

楼主:
有的,除了它們的頭外,腳的部份都用熱縮套包住了,
然後先使用束線將它們固定在一個位置上,才裝回去的,
謝謝popo大大的提醒,祝您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