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裝電腦的疑問

楼主(2011-01-01):
之前看雜誌説套裝電腦作業系統的授權是認主機板的BIOS,如果主機板有一天壞了,原廠過了保固,
我有弄一塊一模一樣的主機板來換,作業系統的授權會不見嗎!

网友:
原廠主板用的是SLIC方式的授權, 如果使用來替換的主板是跟原來的主板一模一樣, 那裡面的SLIC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應該可以正常啟動Win7/Vista.

反之如果換的板子只是外觀一樣, 而不是由原廠提供的板子, 那就有可能裡面沒了原裝植入的SLIC. 那時就會啟動不了.  (因為現在很多原廠機用的都是主板生產商的OEM板子, 再燒入自加廠商的專用BIOS而已....)

网友:
有些套裝機會植入TPM模組,這時系統會認這東西,所以即使板子相同可能也無法沿用授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就算是宏碁的套裝電腦主機板壞了,弄到一塊宏碁套裝電腦的主機板,同一種型號作業系統授權一樣沒有辦法使用,我查詢的結果TPM安全晶片,如果將安全晶片跟壞的主機板對調的話,應該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道未必 一一 W7 上市後 他做了ˊ許多方式 認定大量授權的 主機板 有多重 認證的一一
XP 在以前是不註冊 即可安裝  但W 已改了這各方式
所以 要多注意點
市面上出售的 才可以多次安裝 不過次數到謀各限制後還是要打080 去啟用

楼主:
剛剛又想到了一個疑問,套裝電腦是使用TPM模組跟SLIC,序號是否就沒有用處了

网友:
還是有喔.....那張貼紙是擺著給人看的

网友:
是喔~那WIN7不就沒有~王八版了??
真可惜...

网友:
什麼是王八版???
其實無論是套裝電腦或是一般自組的,只要留有原版光碟和序號貼紙,
無論是換版子或是換電腦,打080電話,一定可以灌.....
只是短時間內灌太多次,微軟會查是否一張光碟多機使用.....
所以打電話問要有技巧.....裝做是電腦白痴,只知道當機就是重灌......
我曾經有過一下午問4次.....問什麼通通回答不懂不知道不明白不了解.....
反正我就是要重灌....

网友:
因為WIN7不只認硬體,還會經由其他資訊計算出相關連的硬體識別碼,所以有時即使晶片組相同,也是會被發現,若有用上TPM等機制,就會鎖的更緊
其實有7 LOADER這種東西,不過實際使用結果還是會有失敗可能

网友:
windows 7 loader有改了好多版本,之前1.8的和1.7的裝了之後都會無限循環重開機,進入無窮迴圈,後來改到新版後就解決掉了,我自己用1.9.5,窗戶都打破了,目前出的驗證也都能過,看似沒問題,但可能在SP1出了之後,窗戶又被補起來了。

win7換主機會死很慘,有試過換硬碟(把系統整個ghost到新硬碟),可以成功換過去,但換主機板,就掛了。
就算把一些驅動撤掉讓它自己重抓,還是開不起來,除非把win7裝好後,弄成大量部署模式,可能就可以(這再等寒假來try看看囉!)。

网友:
期待大大的測試文,真的高手雲集啊n_014|

楼主:
我再拍賣找到一個有趣的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312651891
他是賣BIOS,那是靠BIOS認證成正版窗戶嗎?
純屬討論

网友:
回覆 12# 小林0833

好呀!期末考完,有時間的話,小弟我再來try看看囉!順便寫一篇教學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硬改....刷BIOS改成OEM,就可以用正版窗戶了,不過硬改我沒玩過(其實自己也怕怕,怕把BIOS給刷壞了。),就不太清楚怎麼弄了。
那個賣家就是改BIOS來打破窗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