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道紅綠燈控制主機,警示燈動作不正常

楼主(2011-01-01):
社區裡的地下室車道紅綠燈控制主機,正常應為,感應啟動警示燈,數秒後警示燈自動斷電停止動作...
故障原因:可感應警示燈動作,但是警示燈無法自動停止。

上圖左下角為500K可變電阻,可調警示燈停止時間快、慢,一度以為故障,但是更換依舊無法使警示燈停止動作。

是否可以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檢查方向及迷津,謝謝!

网友:
會不會是潮濕的關係,造成繼電器的接點不良~
用起子柄輕敲繼電器,或者把繼電器接點用細沙紙清一下看看~

网友:
max194956956大,用電表量看看繼電器低壓驅動側,有沒有電壓跳動。
確定繼電器驅動沒問題了,就是繼電器本身的問題了;驅動繼電器的是ULN2004AN,在無法驅動繼電器時,有可能是它損毀,或是MCU沒送信號給它。

楼主:
謝謝 pachiko 大及 s10274chen 大的指教,
在觸發時可聽到繼電器“答”的聲音,繼電器應該正常無誤,
警示燈啟動時,如用表筆接觸下面照片記號處時,警示燈就會斷電,這樣會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一般應該是2004AN 短路了

网友:
回覆 4# max194956956

因為您用電表接觸的地方是MCU的clock,把MCU的時脈影響了,所以......MCU沒辦法工作,指示燈就會關閉了。

网友:
輸入觸發訊號是否持續觸發??

网友:
問題: pic IO 已有輸入,也有輸出.只是在時間狀態改變化後 ,2004 輸出沒有改變.
對策:雄爸爸要求查查對電路,:輸入觸發訊號是否持續觸發??
推論:如果PIC 持續有輸入(實務上是還有偵測到車輛或是sensor故障不會off?),觸發狀態沒有變,pic,2004 輸出也是不會改變.(保持警告)

楼主:
謝謝樓上三位前輩的指教,

ULN2004AN--第7、10腳有電壓跳動,其他腳電壓均一致無變化,CF745--第7腳有電壓跳動,

目前這台主機狀況是:觸發A、啟動警示燈後,再觸發B、警示燈關閉,換觸發B、警示燈開,再觸發A、警示燈關,反覆上述動作均正常,
如果反覆觸發A、再觸發一次B、即無法關閉警示燈,反之亦同,
正常情況下是不管觸發哪個,時間到就應關掉警示燈,因為不可能每次只有一輛車進出地下室,

如果是MCU有問題,是不是要重燒程式?如果是2004AN有問題,買顆來換就可以了?

這方面我是外行,只是想說在送回公司前看能不能先自我排除,
如果說了一些外行話或做了一些外行事,還請各位前輩多多包涵、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電路板繼電器線圈皆沒設計逆電流回授二極體,極易將ULN2004達靈頓陣列擊穿,最好自己再補上。
用1N4007即可,注意極性,極性反會造成全部電流經過二極體反使繼電器不動作。

网友:
還是覺得你把RELAY換掉試試看.....
我遇過的狀況多半是RELAY有問題,RELAY會跳未必表示動作會正常,
很常遇到會"噠"一聲可是實際上沒有跳過去的狀況.....
就像"馬不雷多",也很常出現有跳卻沒跳過去的狀況一樣,壓一下就正常,就表示該換了....

楼主:
謝謝 slimboy ,carl0804 兩位前輩的指教,
因最近事情多,所以這事就暫時擺一邊,等有空再買零件回來換看看,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2011-02-15):
建議 電路板看起來有潮濕引起的銹蝕
請清除加焊有可能因這樣傳導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