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碟通電使用時數

楼主(2011-01-01):
不好意思,一段時間沒有上傳圖片,編輯了好久,總算弄好了.
今天拿到了在網拍買的二手硬碟,
用幾個軟體檢查,嚇了一跳,結果差很大,
有大大知道是什麼問題嗎?
還是說有其他軟體可以測試呢!

個人覺得網拍上的2手硬碟,地雷真多,真的沒有功夫,還是不要碰比較好.

第1顆硬碟
接下來是第2顆硬碟

网友:
才疏學淺,有看卻完全不懂

网友:
看不到你的圖。
我一般是用HD tune這個程式,另外有些硬盤時間是以秒為單位,有些是以分鐘為單位,有些是以小時為單位,不過都沒有把單位寫出來,這個和S.M.A.R.T.的信息有關。

网友:
HDDLife和CrystalDiskInfor是以小時為單位
HDtune則是以分為單位
把HDtune的計數除以60你就知道了

网友:
ID 09看的是硬碟使用時間,正常應該是以小時計算,但有些硬碟製造商會用不同單位來計數,軟體判斷的就會不一樣了。
http://en.wikipedia.org/wiki/S.M.A.R.T.

网友:
我認為
HDTure最準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
不過我還有疑問
80G的硬碟,
通電使用時數,1個只有 92小時,
另一個只有 692小時,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不合常理,很難讓人相信

网友:
感謝各位的回覆,
不過我還有疑問
80G的硬碟,
通電使用時數,1個只有 92小時,
另一個只有 692小時,
這 ...
引用 楼主:

遇到家用硬碟....就不用懷疑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只能提供參考 要是家用電腦 也許有這各可能性 OR他從送修過’機版被更新過了 大概就這樣狀況哩一一
PC3000 就有這各功能  大致上看過朋友在修硬碟  幾分鐘 就搞好依各硬碟了 一一
不過還是有他的缺點在低@@

网友:
第二顆MAXTOR 80GB的有壞軌嗎?

网友:
第二顆MAXTOR 80GB的有壞軌嗎?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來 答案是....資料搬一搬 換掉卡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測試無壞軌,
網拍買的2手硬碟,我是要做測試用的,我也只敢測試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