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檢測判斷與替換

楼主(2011-01-01):
NEC 2SK3296 NEC 2SK3296 DataSheet.pdf (427.31 KB, 下載次數: 125) 用數位電表二級檔測量:
紅棒接G
黑棒接D=無導通,接S=無導通

紅棒接G,黑棒接S=加入偏置電壓
將紅棒移動接D,黑棒接S
此時D,S應該導通,但是粗工測量的這顆MOS卻沒反應!

拆下廢板上3顆一樣的MOS測量,也是一樣的情況!
粗工疑惑了!是粗工測量方式錯誤?還是真有這麼湊巧剛好拆到3顆都壞了的MOS?

這款MOS能否以10N03L Infineon IPP10N03L, IPB10N03L DataSheet.pdf (500.53 KB, 下載次數: 80) 替代?

网友:
測量過程中,黑棒如果有不小心離開S極,可能就因此破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kyboat0520大大提醒,黑棒沒有離開S極!
粗工補充一下:
用指針三用電表二極檔測量時,瞬間有導通~很快的就耗盡偏壓(蜂鳴器B聲迅速變小聲直到無聲)!

网友:
粗工大,2SK3296它在D-S極間有寄生二極體,反向量應該量的到,G-S極加順偏處發(這顆是N通道,所以用指針表黑棒觸發閘極),D-S應該會導通,紅黑棒交換皆通。

10N03L基本上是沒辦法代換(若要代換,要稍稍修改),雖然蠻多特性是比2SK3296好,但2SK3296在G-S極間有保護二極體,看電路需求,若是主機板,不是在PWM就沒啥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感謝逸倫百忙中指導粗工!
粗工也是疑惑利用10N03L替代問題(那GS間存有奇怪的二極體@@")!因為,您說的沒錯!2SK3296是控制CPU電壓的MOS,所以粗工為求慎重而在此請益各位先進!
經您這麼提點~粗工那2SK3296MOS確定不能導通了~就連從華碩廢板拆下的3顆同款MOS也真的湊巧故障

网友:
回覆 5# wason
粗工大您客氣了。
拆下來的也這樣....那就蠻怪了,不會那麼剛好吧!
保險一點,再用指針表測看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逸倫大,粗工再從其他廢板拆下二顆NEC 2SK3467 NEC 2SK3467 datasheet.pdf (99.43 KB, 下載次數: 61) 情況也一樣耶!難道這種MOS的特性是這樣嗎?
主機板是華碩CUV4X-E

网友:
回覆 7# wason

真的耶!是這顆MOS特性的關係,剛剛找出了一顆之前從廢板挖下來的MOS(之前從一張P3的板子拆下來的,但MOS上的mark已經完全看不清了,唯一確定的是,型態是一樣。),也有這樣的狀況,
不管用指針和數位,都是如此。

想了一下,會不會是MOS本身在G-S極間加上保護二極體,或閘極對於「電荷」殘留的程度不同,加上是空乏型的MOS,通道會在觸發後導通,但在電表觸碰D-S極後,電荷「跑掉」,導致通道消失,所以才看到瞬間通了一下,然後又恢復為絕緣狀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逸倫大:
粗工揣測,該電路設計中,此一MOS是否對應PWM持續向G極提供順向偏壓以作為導通,當電路中某一元件出狀況,則導致無法提供持續性偏壓,因而不提供CPU主供電~作為CPU保護?

网友:
回覆 9# wason

是的!
粗工大,逸倫所了解的PWM概念大概是這樣,確實是藉由不斷觸發閘即使MOS導通,然後透過輸出端回授回來比較確認輸出電壓是否正確,然後調整閘極的導通時間。
PWM也有避免失控的機制存在,當出現失控狀況時,會採取保護,停止對閘極觸發,使MOS停止輸出,保護負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粗工大概找到原因了.
今天對20PIN插座打阻值,3.3V的阻值亂跳,索性用PCI卡打阻值.發現一條AD線阻值只有6歐姆!追線路直通北橋............棄修

网友:
回覆 11# wason

沒關係!就先擺著囉!哪天想到,再拿出來摸摸看,或許會找到解決方法。
逸倫是覺得北橋可能沒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