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開機2秒畫面熄滅.得一直重覆開關多次(已完修)

楼主(2011-01-01):
友嘉DecaView FEELER FV2200W
開機2秒畫面熄滅.得一直重覆開關螢幕10多次 才會正常(熄滅後拿電筒照螢幕看得到畫面)
請各位師傅指導在哪方面下手!感謝!
之前有整個主板拆下補焊後正常但沒幾次又回復原來問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3aqliIvIuA

网友:
那應該是高壓方面的問題,以電容NG機率最大.
如果手上有電容表就把電容整個檢查一次,沒有電容表的話就直接全換掉再說.

楼主:
感謝國兄!
過幾天拆機再把主板的電容全換掉!

网友:
以電容NG機率最大+1, 有時電容外觀正常容質正常但是串聯阻抗過大 也會影響,

网友:
熄滅後拿電筒照螢幕看得到畫面,這樣看來主板是正常的,背光不亮而已,高壓線圈至燈管接頭處補焊,高壓線圈的阻抗量看有無故障,高壓端皆無問題的話,最後就是燈管老化,要拆面板檢查燈管了,你的問題不大,應可解決。

网友:
DecaView很好修阿~高壓故障拉

楼主:
感謝各位大!
已把電容全換掉了!
已用了一天沒再發生問題!
換電容時忘了拍照!
再次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賺到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