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用錄音軟體【adobe audition3】嗎??[已解決]

楼主(2011-01-02):
===========
原帖是《--》問下~有人會用錄音軟體【adobe audition3】嗎????[已解決]
因為有【教學視頻】在最後一樓!!
所以2011.2.1 標題改成~ 上傳【CE 2.1   兩個教學視頻】

我用的是 簡體版的【錄音軟體  AA3】~  好像是2006年 或2008年出版的~
但是某次這個程式當機+掛掉以後~     【單軌與多軌的介面【就不出現了】】。。。也就是不能用了!!

重灌軟體也無效~ 請問一下!!  要如何解決??
【1】【有沒有可以清除這套軟體~在windows xp的登入註冊的東西】??
【2】還是咱 要重新灌winXP呢???
【3】有沒有人  有這套正常的軟體【破解的程式】~能把這套當機不能用的程式~給蓋過去??
如果有破解的程式【繁體或英文的也行】謝謝!!

我的信箱
bglmlm@gmail.com

楼主:
ps: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改天咱重灌 XP好了   》《      《--》如果咱還想用這套軟體的話  》《

网友:
用這個軟體Audacity也不錯免費,免安裝,可以開10幾個音軌,功能齊全,只有賺mp3時要另外下載解碼器不方便。

楼主:
用這個軟體Audacity也不錯免費,免安裝,可以開10幾個音軌,功能齊全,只有賺mp3時要另外下載解碼器不方便。

謝謝提供資訊!!
今天    我花了1個半小時重新灌 winXP^-^
AA3就可以用了^-^

ps:我發現  AA3還有內建【EQ 等化器】~ 改天咱來用用!!
不過應該只能【同時編輯與控制 4個mp3檔案吧】!!《--》因為沒有硬體的4組輸入孔!!
ps:圖片是 前幾台花【一千多元】買的中古EQ等化器technics!!  後面只有【左右兩聲道】的output孔!!
照片是別人的~   所以擴大機還是在那位老闆的家裡!!

denon擴大機【40秒試聽MP3】《--》發燒網友評論: 高音清脆  低音澎湃有力!!^-^

307.98 KB, 下載次數: 198

579.31 KB, 下載次數: 185

832.15 KB, 下載次數: 180

1.03 MB, 下載次數: 177

楼主:
上面咱的問題~我已經解決了!!
這個是題外帖~  如果對錄音有興趣的網友 可以下載【這個免費的教學視頻】!!
學會了就可以在家里把【錄下來的 自己唱的歌曲或人聲 做剪輯】【剪掉 NG的部份】~只留下好的部份!!

【轉帖】教你如何用cool edit pro2.1入門錄歌這個是 影音檔視頻教學檔【在電驢裏面】!!
內容雖然是 簡體的CE2.1程式~  但是【因為做成【視頻播放】】。。。
所以繁體版的winxp 與Vista系統【都可以播放】!!

需要用電驢下載的視頻
www.emule.org.cn
cool edit.rar

51.75MB[視頻教程]

下載網址:【上面的ed2k】

我使用CE2.1【心得】+實際操作【都不能用】, only cut&paste
我是覺得沒用~【使用CE2.1 破解版】【可以消音】【結果 伴奏樂器聲】【嚴重失真】【比MIDI還難聽】 by amplitude/mixer/ cut vocal
【電驢】有【中文の視頻教程】

==================================================================
【心得1】 開mp3檔《----》wav檔 【任意轉換】
【心得2】 cut+ paste【聲音檔】+ fade_out&fade_in【處理】
【心得3】 use【消音】【delete人聲音】<------>【得到伴奏】

=======================【電驢】下載の【中文の視頻教程】==================
有8個檔案~

【1】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3 剪輯音樂轉換格式.exe

【2】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4----如何內錄音樂.exe
【add[無法下載music]進~電腦音樂】==[調 麥克風の功能【on-off】+ CD-balance【on-off】【==內錄】 ]

【3】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5---- 如何消除歌曲原唱.exe

【4】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6----拼接兩段不相關的音樂.exe 【A】【cut】 【B】【1st 種fade out + [2nd種fade_in] 】 【C】paste [D]存檔

【5】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7----給歌曲升降調.exe【借著~改變speed ↓1b】

【6】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8----跟著伴奏錄自己的歌聲.exe【用2軌~ 1st軌伴奏;2nd軌[錄音];兩者堆砌+銨下【兩個】錄音鍵];】】

【7】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9----如何給聲音加入混嚮,如何使用調音台為歌聲添加衣高音或者低音.exe
【調 tremble+bass】【放大器功能鍵有】【差在 計算機can save檔案】

【8】Cool Edit Pro 21手把手視頻教程10----如何安裝調用BBE插件.exe 【使聲音】【清澈】
---------------------------

版本
【cool edit pro 2。1】===2003
【2.0==2002】》》cool edit2000

adobe audition 3.0== 2006年的 cool edit《--》【因為某一年~ CE被   adobe公司~用好幾億美元收購了~改名叫AA 1.5【Adobe audition 1.5】!! 】

==================必須需要認識的簡體字 【因為簡體版有 破解版】~繁體沒有破解版~【如果網友下載到 簡體版破解版】所以應該用的到!!
================
编辑(C)  【編輯】
开启撤销重做【開啟撤銷工程】
插入多轨工程【插入多軌工程】
确定节拍    【確定節拍】
批量标准化  【批量標準化】
调整采样率  【調整採樣率】
转化音频格式【轉化音頻格式】

查看(V)   【查看】
纵向刻度格式【縱向刻度格式】
状态栏      【狀態欄】
音频属性    【音頻屬性】

==========
咱上傳了 【8M】【拼接不同音樂】的視頻文件~ 大家可以下載!! 解壓縮觀看!!

1.34 MB, 下載次數: 182

1.39 MB, 下載次數: 177

1.39 MB, 下載次數: 184

1.39 MB, 下載次數: 184

网友:
軟體中文化。不完全(會有些功能不完全)
這個(軟體)是簡體版(使用GB2313編碼簡體)我們使用的是(BIG5編碼)繁體
所以會有些相容問體(因很久沒翻譯了)有空再來溫習一下
以下問題(看可不可以決解)

我使用CE2.1【心得】+實際操作【都不能用】, only cut&paste
我是覺得沒用~【使用CE2.1 破解版】【可以消音】【結果 伴奏樂器聲】【嚴重失真】【比MIDI還難聽】 by amplitude/mixer/ cut vocal

楼主:
再上傳一個【視頻教學】【文件】!! 跟著伴奏~錄下自己的聲音!!

視頻Audition的並購.part1 2 3
[解壓縮以後 6MB   RM檔案]《--》[介紹   AA各種版本的歷史+啟動畫面]。。。可以不看。。對錄音沒有幫助!!

592.13 KB, 下載次數: 187

1.39 MB, 下載次數: 180

1.39 MB, 下載次數: 191

1.39 MB, 下載次數: 179

1.39 MB, 下載次數: 188

536.15 KB, 下載次數: 187

1.39 MB, 下載次數: 187

1.39 MB, 下載次數: 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