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d 解析不到外面網站

楼主(2011-01-02):
各位精通DNS的朋友可否指點一下,我架了一個ns1.pigoo.com的DNS,用nslookup查詢,server用ISP的DNS可以正確查到ns1.pigoo.com的IP,如下︰

但是server用ns1.pigoo.com來查詢,卻無法解析外部的網站。如下︰

請問有可能的問題是什麼?請大家幫忙一下好嗎?

网友:
/etc/resolv.conf 去查查吧。
wxxx 的話, 自行對應。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solv.conf這個設定確定有設好。
wxxx是什麼意思?

网友:
回復  逃兵

resolv.conf這個設定確定有設好。
wxxx是什麼意思?
引用 网友B:

    確定有設好?那是你說的。不是我看到的。^^
wxxx 是比兒家的系統啦。

网友:
請檢查防火牆或是iptable設定是否有將不該擋掉的擋掉了,如 port 53 .

网友:
還有我剛剛想到,如果你是使用seed.xxx 固定IP 網路,請注意,
我公司email server 曾經二次被seed.xxx 機房搞成每次1~2禮拜網路不能對外通,
我在機房內測試mail server都OK,但是mail server就是無法對外通,
測試其他 server都OK,我起先以為mail server有問題,重新安裝或更換一台機器也無法對外通,
最後換一組 ip 後,竟然可以了,才去查ip問題,
發現seed.xxx 所撥發之ip網段,前面幾個ip可對外通,後面幾個ip無法對外通,
才知道seed.xxx 機房將ip網段路由設錯了,改正後測試OK ,但此狀況共出現過兩次.
seed.xxx 自從與遠X合併後,服務變得很差,既然機房假日無提供服務,以前如果有我問題都及時連絡機房人員解決.
以上讓你參考一下.

网友:
先在你的主機上操作看看正不正常.
如果連主機都不正常了.
要查詢的工作站就一定不會正常的.
你貼的圖只能說明.
你目前操作的這台電腦在某些設定上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以上請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CentOS我並沒有設防火牆,而硬體防火牆是有開53Port,我這個IP與Mail Server共用,Mail Server正常工作,應該也沒有你說的第二種情形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主機上操作的情形跟上述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 resolv.conf 這個檔的內容貼出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這麼兇啦!

nameserver 168.95.1.1
nameserver 139.175.55.244
nameserver 211.20.236.23
nameserver 211.20.236.24

search pigoo.com hinet.n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用的寫一個就好了.寫這麼多做什麼?
再來把你的 named 的所有設定都丟上來看看吧。
尤其是 named.conf

网友:
你可以參考一下,鳥哥的 Linux 私房菜http://linux.vbird.org/網站內的介紹

楼主:
回复 网友A:

/var/named/chroot/etc/named.conf
以下為內容︰
//
// named.caching-nameserver.conf
//
// Provided by Red Hat caching-nameserver package to configure the
// ISC BIND named(8) DNS server as a caching only nameserver
// (as a localhost DNS resolver only).
//
// See /usr/share/doc/bind*/sample/ for example named configuration files.
//
// DO NOT EDIT THIS FILE - use system-config-bind or an editor
// to create named.conf - edits to this file will be lost on
// caching-nameserver package upgrade.
//
options {
        listen-on port 53 { any; };
        listen-on-v6 port 53 { ::1; };
        directory         "/var/named";
        dump-file         "/var/named/data/cache_dump.db";
        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named_stats.txt";
        mem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named_mem_stats.txt";

        // Those options should be used carefully because they disable port
        // randomization
        // query-source    port 53;
        // query-source-v6 port 53;

        allow-query     { any; };
        allow-query-cache { localhost; };
};
logging {
        channel default_debug {
                file "data/named.run";
                severity dynamic;
        };
};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
        match-clients            { any; };
        match-destinations { any; };
        recursion yes;
        include "/etc/named.rfc1912.zones";
};

==========================================
/var/named/chroot/etc/named.rfc1912.zones
以下為named.rfc1912.zones內容
// named.rfc1912.zones:
//
// Provided by Red Hat caching-nameserver package
//
// ISC BIND named zone configuration for zones recommended by
// RFC 1912 section 4.1 : localhost TLDs and address zones
//
// See /usr/share/doc/bind*/sample/ for example named configuration files.
//
zone "." IN {
        type hint;
        file "named.ca";
};

zone "localdomain" IN {
        type master;
        file "localdomain.zone";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localhost" IN {
        type master;
        file "localhost.zone";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0.0.127.in-addr.arpa" IN {
        type master;
        file "named.local";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ip6.arpa" IN {
        type master;
        file "named.ip6.local";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255.in-addr.arpa" IN {
        type master;
        file "named.broadcast";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0.in-addr.arpa" IN {
        type master;
        file "named.zero";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pigoo.com" IN {
        type master;
        file "pigoo.zone";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1.168.192.in-addr.arpa" IN {
        type master;
        file "pigoo.local";
        allow-update { none; };
};

================================================
以下為pigoo.zone內容,在/var/named/chroot/var/named/

$TTL        86400
@                IN  SOA        ns1.pigoo.com.  wish.pigoo.com. (
                                        45                ; serial (d. adams)
                                        3H                ; refresh
                                        15M                ; retry
                                        1W                ; expiry
                                        1D )                ; minimum

@                IN   NS   ns1.pigoo.com.
ns1.pigoo.com.        IN   A    211.20.236.23

pigoo.com.      IN   MX  10   ms.pigoo.com.

ms.pigoo.com.   IN   MX  10   ms.pigoo.com.

pigoo.com.      IN   A    211.20.236.23
ms.pigoo.com.   IN   A    211.20.236.23

bbs             IN   A    211.20.236.22
www             IN   A    211.20.236.23
ns1             IN   A    211.20.236.23
ns                IN   A    211.20.236.24

forum                IN   CNAME   bbs

=============================================
以下為pigoo.local內容,在/var/named/chroot/var/named/

$TTL        86400
@       IN      SOA     ns1.pigoo.com. wish.pigoo.com.  (
                                      1997022700 ; Serial
                                      28800      ; Refresh
                                      14400      ; Retry
                                      3600000    ; Expire
                                      86400 )    ; Minimum
        IN        NS        ns1.pigoo.com.

22        IN        PTR        bbs.pigoo.com.
23        IN        PTR        ms.pigoo.com.
24        IN        PTR        ns.pigoo.com.

貼上來了!就這四個檔。
請逃兵老大及各位高手指點一下。

楼主:
對了!這樣貼出來會不會"危險"?

网友:
W大解決問題後~就把這個文章刪掉~才不會被攻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等修好了再刪。

网友:
在你的 named.conf 裏的 pigoo.com
加上這個
allow-query     { any; };
重開機後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留下一份了.你可以砍了。

网友:
請修改以下內容是否有效
1. 檢查/etc/sysconfig/named內容是否為
ROOTDIR=/var/named/chroot
2. 修改以下檔案內容
/var/named/chroot/etc/named.rfc1912.zones
裡面內容
zone "pigoo.com" IN {
        type master;
        file "pigoo.zone";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1.168.192.in-addr.arpa" IN {
        type master;
        file "pigoo.local";
        allow-update { none; };
};
改為
zone "pigoo.com" IN {
        type master;
        file "/var/named/pigoo.zone";
        allow-update { none; };
};

zone "236.20.211.in-addr.arpa" IN {
        type master;
        file "/var/named/pigoo.local";
        allow-update { none; };
};

===========================
/var/named/chroot/var/named/pigoo.zone
裡面內容
@                             IN   NS   ns1.pigoo.com.
ns1.pigoo.com.        IN   A     211.20.236.23
pigoo.com.               IN   MX  10   ms.pigoo.com.
ms.pigoo.com.          IN   MX  10   ms.pigoo.com.
pigoo.com.                IN   A    211.20.236.23
改為
@                             IN   NS   ns1.pigoo.com.
ns1.pigoo.com.        IN   A     211.20.236.23
pigoo.com.              IN   MX  10   ms.pigoo.com.
ms.pigoo.com.          IN   MX  20   ms.pigoo.com.
pigoo.com.      IN   A    211.20.236.23

====================
/var/named/chroot/var/named/pigoo.local裡面內容

            IN        NS          ns1.pigoo.com.
22        IN        PTR        bbs.pigoo.com.
23        IN        PTR        ms.pigoo.com.
24        IN        PTR        ns.pigoo.com.
改為
@          IN        NS          ns1.pigoo.com.
22        IN        PTR        bbs.pigoo.com.
23        IN        PTR        ms.pigoo.com.
23        IN        PTR        ns1.pigoo.com.
23        IN        PTR        www.pigoo.com.
23        IN        PTR        pigoo.com.

24        IN        PTR        ns.pigoo.com.

========
以上你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已經按照你的方法改過,ROOTDIR=/var/named/chroot也沒錯,但是還是無法解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一行原本就有了,我也有貼上來,你可能看"漏溝"了。

网友:
請問主機上是否可以 ping 到 tw.yahoo.com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請看下圖︰

真的很感謝你這麼晚了還在為我的DNS費心。

网友:
請看一下/etc/resolv.conf 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nameserver 168.95.1.1
nameserver 139.175.55.244
nameserver 211.20.236.23
nameserver 211.20.236.24

search pigoo.com hinet.net

其中search這行我有試過把它#住,也是不行。

楼主:
以我以前學習DNS的觀念resolv.conf內的nsmeserver是當我這台伺服器遇到無法解析的網名時,才需要用到我的上層DNS用的,只是有人告訴我這樣設定會快一點,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過這應該不會影響到才是。
真的很奇怪的DNS。

网友:
請看一下 /var/named/chroot/var/named/底下是否有 named.ca 檔?
內容大約如何?

楼主:
有這個檔案,內容大致如下︰

;; ANSWER SECTION:
.                       518400  IN      NS      D.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E.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F.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G.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H.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I.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J.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K.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L.ROOT-SERVERS.NET.
.                       518400  IN      NS      M.ROOT-SERVERS.NET.

;; ADDITIONAL SECTION:
A.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8.41.0.4
A.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AAA    2001:503:ba3e::2:30
B.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2.228.79.201
C.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2.33.4.12
D.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28.8.10.90
E.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2.203.230.10
F.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2.5.5.241
F.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AAA    2001:500:2f::f
G.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2.112.36.4
H.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28.63.2.53
H.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AAA    2001:500:1::803f:235
I.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2.36.148.17
J.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2.58.128.30
J.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AAA    2001:503:c27::2:30
K.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       193.0.14.129
K.ROOT-SERVERS.NET.     3600000 IN      AAAA    2001:7fd::1

楼主:
很晚了!你應該也要休息了,早睡早起精神好,有空再幫我想吧!
真的感謝你的協助。

网友:
我判斷應該是沒有找到上層DNS,所造成的,但目前應該不會造成你的機器,
外面連不到的問題,只是如果要將你的PC DNS Server設成這一台時,
你的PC就可能連不外面機器,要將PC設成 hinet or seednet,
我有nslookup到ns1.pigoo.com 上,你的DNS Server ( ns1.pigoo.com ) 目前有在運作,
請有空的話,將 named.ca 改一下,我下載了最新檔
試看是否有效?

885 Bytes, 下載次數: 3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solve.conf
把 nameserver 211.20.236.23 拿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211.20.236.23及211.20.236.24以前我就有拿掉測試過,情形依舊。
剛剛有再拿掉測試一次,還是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換好了!也重新啟動DNS,目前狀況一樣。

网友:
w大
下個 netstat -na |more
看看有沒有
tcp4       0      0  127.0.0.1.53           *.*                    LISTEN
tcp4       0      0  xxx.xxx.xxx.xxx.53        *.*                    LISTEN

你的 port 53 這個 服務有沒有起來?
剛用 nslookup 查看來是有起.
  // query-source    port 53;
// 拿起來看看

> set type=ALL
> www.hinet.net
Server:  ns1.pigoo.com
Address:  211.20.236.23

*** ns1.pigoo.com can't find www.hinet.net: Query refused
> bbs.pigoo.com
Server:  ns1.pigoo.com
Address:  211.20.236.23

bbs.pigoo.com   internet address = 211.20.236.22
pigoo.com       nameserver = ns1.pigoo.com
ns1.pigoo.com   internet address = 211.20.236.23

對了. 你用的是那一個版本?

网友:
請再試一下,修改named.conf內容,加入一行測試看看,
注意有可能會造成主機自己的domain name無法解析,
如果是這樣,請將一行拿掉,找其他方法解決

修改named.conf內容如下:
options {
        listen-on port 53 { any; };
        listen-on-v6 port 53 { ::1; };
        directory         "/var/named";
        dump-file         "/var/named/data/cache_dump.db";
        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named_stats.txt";
        memstatistics-file "/var/named/data/named_mem_stats.txt";

        // Those options should be used carefully because they disable port
        // randomization
        // query-source    port 53;
        // query-source-v6 port 53;

   forwarders { 168.95.1.1; 139.175.55.244; };

        allow-query     { any; };
        allow-query-cache { localhost; };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台是我上個月安裝的,我一般安裝Linux都是用yum安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上去了,也重新啟動named,還是不行。

网友:
剛才我測試你的ns.pigoo.com nslookup,好像找不到 ns1.pigoo.com 的 IP,
你可能還沒有將 ns1.pigoo.com 的 IP 加入 ns.pigoo.com DNS 記錄內,
但應該不影響 ns1.pigoo.com 的測試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從昨天開始,你們要我更改設定的部份,更改後我都沒有改回原來的。
請問我還沒有將ns1.pigoo.com 的IP加入 ns.pigoo.com DNS記錄內是什麼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懷疑你沒有重啟動 nam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在你 ns.pigoo.com上 pigoo.zone檔內容加入一行

ns1             IN   A    211.20.236.23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這一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講在 ns.pigoo.com server 上 加入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named起動後的記錄,請下以下指令:
tail -n 30 /var/log/messages | grep named

將結果貼出來,大家幫忙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root@ns1 ~]# tail -n 30 /var/log/messages | grep named
Jan  4 14:14:13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7725: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4:13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7726: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14:14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7727: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4:14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7728: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17:34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624: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7:34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630: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17:41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631: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7:51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633: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ns.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8:03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635: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8:14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637: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9:31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935: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9:32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938: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9:34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940: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9:36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943: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ns.pigoo.com.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9:39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945: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19:39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8946: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25:57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68: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25:57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70: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25:58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71: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25:58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72: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25:59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73: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25:59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74: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27:02 ns1 named[2792]: client 59.120.140.208#3961: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27:03 ns1 named[2792]: client 59.120.140.208#3962: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27:17 ns1 named[2792]: client 59.120.140.208#3983: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1.192.95.168.in-addr.arpa/PTR/IN' denied
Jan  4 14:28:49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78: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home/ANY/IN' denied
Jan  4 14:28:49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9980: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inet.net/ANY/IN' denied
Jan  4 14:38:22 ns1 named[2792]: client 112.104.176.214#2214: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ns.pigoo.com.home/A/IN' denied
Jan  4 14:51:15 ns1 named[2792]: client 65.55.5.140#50149: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www.hapimami.com/A/IN' denied
Jan  4 14:51:59 ns1 named[2792]: client 123.204.184.19#34319: view localhost_resolver: query (cache) 'com/NS/IN' denie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好了!ns.pigoo.com也重新啟動了。
剛剛試了一下,也不行耶!

网友:
如果 你把你的 pigoo.com 先刪了.
看能不能查詢.
問題看來不是在你的 網域設定.
是在你的 bind 上的設定.

[root@localhost named]# dig @10.10.10.142 txt chaos version.bind

; <<>> DiG 9.3.4-P1 <<>> @10.10.10.142 txt chaos version.bind
; (1 server found)
;; global options:  printcmd
;; Got answer:
;; ->>HEADER<<- opcode: QUERY, status: NOERROR, id: 40178
;; flags: qr aa rd; QUERY: 1, ANSWER: 1, AUTHORITY: 1, ADDITIONAL: 0

;; QUESTION SECTION:
;version.bind.                  CH      TXT

;; ANSWER SECTION:
version.bind.           0       CH      TXT     "9.3.4-P1"

;; AUTHORITY SECTION:
version.bind.           0       CH      NS      version.bind.

;; Query time: 2 msec
;; SERVER: 10.10.10.142#53(10.10.10.142)
;; WHEN: Tue Jan  4 23:33:19 2011
;; MSG SIZE  rcvd: 65

[root@localhost named]#

今天下午剛剛 vm 裝的

网友:
請修改一下/var/named/chroot/etc/named.rfc1912.zones 內容,試試看

zone "pigoo.com" IN {
        type master;
        file "pigoo.zone";
       allow-update { none; };
};

改為

zone "pigoo.com" IN {
        type master;
        file "pigoo.zone";
       allow-query { any;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經可以透過 ns.pigoo.com 找到 ns1.pigoo.com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root@ns1 ~]# host tw.yahoo.com ns1.pigoo.com
Using domain server:
Name: ns1.pigoo.com
Address: 211.20.236.23#53
Aliases:

Host tw.yahoo.com.pigoo.com not found: 5(REFUSED)

還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實當初是我故意不把ns1記錄加到ns上面去的,因為一旦ns1的DNS正常,我要停掉ns那台DNS一天,因為要換硬體設備及移機,所以沒加上去。
這應該跟ns1找不到外面的dns無關才對。

网友:
bind 全部移除.要連設定檔一並刪除.
重新安裝.
安裝完成後.先不要設定網域.(pigoo.com)
看能不能查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灌系統或許可以解決,但是我想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奇怪的問題,如果我能找到問題,我還是會重灌系統,不同的是我知道這次一定會成功了。

网友:
我找到一篇文章,你參考一下
http://figaro.neo-info.net/?p=131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figaro.neo-info.net/?p=131
這篇是跟你有點類似的問題.
網路系統就是這樣子.不同os及版本多少會有點差異.
有時多個空白或是少個空白.都是不行的.

查詢被拒 ( Query REFUSED )
重要放在你的 bind 上的設定.

你參考.

楼主:
[root@ns1 etc]# host tw.yahoo.com ns1.pigoo.com
Using domain server:
Name: ns1.pigoo.com
Address: 211.20.236.23#53
Aliases:

Host tw.yahoo.com not found: 3(NXDOMAIN)

改完錯誤改變了(由5變成3),我等一下會還原所有改過的部份再試一次。

网友:
W大
你的環境是不是 centos 5.5 + BIND version 9.3.6, under chroot /var/named/chroot
剛剛又裝一台最新的版本.是上例的環境.
你想看那個設定檔我貼給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版本是CentOS 5.5,Bind是37樓那一個,應該是9.3.6沒錯。
你居然直接裝一台.....,架Bind好像就只要動4個檔案吧!
config 主檔:/var/named/chroot/etc/named.conf
正反解檔案索引主檔:/var/named/chroot/etc/named.rfc1912.zones
正解檔: /var/named/chroot/var/named/xxx.zone
反解檔: /var/named/chroot/var/named/xxx.local

把檔案傳上來好了,讓我比對一下有何不同。

楼主:
這篇有實力成為痞酷網網路技術版回應最多的版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root@localhost ~]# cat /var/named/chroot/etc/named.conf
options {
        directory "/etc";
        pid-file "/var/run/named/named.pid";
        };

zone "." {
        type hint;
        file "/etc/db.cache";
        };

只有這個檔.
其他的沒有.
可以考慮用增加法去除錯.

网友:
其實 BIND 應該只回應自己的 domain 而已。
你要查別的 domain name 的話,應該是要用 cache 來做。
查別的 domain name 應該是要拒絕沒有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中華電信的dns查雅虎,成功。
[root@ns1 etc]# host tw.yahoo.com dns.hinet.net
Using domain server:
Name: dns.hinet.net
Address: 168.95.1.1#53
Aliases:

tw.yahoo.com is an alias for tw-cidr.fyap.b.yahoo.com.
tw-cidr.fyap.b.yahoo.com is an alias for tw-tpe-fo.fyap.b.yahoo.com.
tw-tpe-fo.fyap.b.yahoo.com has address 119.160.246.241

用我現在的dns查詢雅虎,成功。
[root@ns1 etc]# host tw.yahoo.com ns.pigoo.com
Using domain server:
Name: ns.pigoo.com
Address: 211.20.236.24#53
Aliases:

tw.yahoo.com is an alias for tw-cidr.fyap.b.yahoo.com.
tw-cidr.fyap.b.yahoo.com is an alias for tw-tpe-fo.fyap.b.yahoo.com.
tw-tpe-fo.fyap.b.yahoo.com has address 119.160.246.241

用這台ns1.pigoo.com查詢雅虎,失敗。
[root@ns1 etc]# host tw.yahoo.com ns1.pigoo.com
;; reply from unexpected source: 211.20.236.24#53, expected 211.20.236.23#53
Using domain server:
Name: 168.95.1.1
Address: 168.95.1.1#53
Aliases:

Host tw.yahoo.com not found: 3(NXDOMA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 bind 應該是要給別人查的。
而你的 host 指令,應該是去查別人不是查你自己。
而你要去查別人是用 resolv.conf 的設定去查的。

所以我才會跟你說你的 /etc/resolv.conf 中不該有你自己。不然的話會查到你自己就會被拒絕。

這樣好了,我們再設一個檢測點,你把你的 bind 關掉。
你的查詢會正常嗎?

楼主:
停掉Bind可以查,但是每查一次會停頓約10秒才跑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對了。
不應該會停10秒才跑出來。
這表示它沒"對外求援"
而因為對外10秒,所以,以你的查詢會查到自己。
而你的自己是拒查。

因此你的結果是正常的。

你先搞定在沒 bind 會立刻回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逃兵,送佛送上天,你要我從那裡開始下手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 named 先關了呀。
然後把你的 resolv.conf 一直刪,刪到正常。
PS.你要先確定你的防火牆沒擋你喔。

网友:
最好先關閉 防火牆及SELinux
等搞ok了.再來看如何設定 防火牆及SELinux

這篇不錯.可以參考
http://apt.nc.hcc.edu.tw/web/stu ... centos.html#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