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幫忙看一下這一組熱風槍 烙鐵好用嗎?

楼主(2011-01-0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3199623
以上為小弟去逛到的產品
大約半年前買了一組陽春的898D+
其實熱風槍還算夠用不過烙鐵完全不行(拆主機板電容零件)
所以想再添購一組
剛好可以試試上下風槍加熱
請問這一組OK嗎?

网友:
根據我的經驗,熱風槍拆主板的電容不是很好用,最好單獨買一個60W或者更大功率的烙鐵。主板電容難拆的原因是主板的導熱好,功率小的烙鐵熱熔小經過主板導熱,溫度很難達到焊錫融化的問題,而熱風槍是靠高溫空氣加熱,空氣的熱熔和銅比差很遠。反正我拆的時候用熱風要吹好久,用60W的烙鐵拆要快很多。

為什麼同樣的東西,你們那裡賣的要比大陸這邊貴好多?我們這邊這個型號的價格換算成台幣一般在1200-1300左右。

网友:
拆電容為啥要用熱風槍啊???
烙鐵比較好拆吧???

台灣比大陸貴很多的原因很簡單...
都是大陸製,運費要錢,台灣的店家也要賺錢,
光是這兩點加上去,當然貴很多....

网友:
無鉛要用更高功率的烙鐵  .

网友:
拆電容為啥要用熱風槍啊???
烙鐵比較好拆吧???

台灣比大陸貴很多的原因很簡單...
都是大陸製,運費要錢,台 ...
引用 网友A:

還要給他加兩點,保固加售後服務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寶貴的意見
我的意思就是
目前這一台(熱風槍+電烙鐵)熱風槍還算夠用
不過烙鐵完全不行(拆主機板電容零件)
小弟也是買60W的烙鐵拆電容
不過覺得很麻煩
希望可以買到一台兼具風槍與電烙鐵的好用機器
SO....
@0@"這一台OK嗎?
剛剛直接下標這一台溫控電烙鐵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99061706
看起來不錯
一一"希望好用

网友:
HAKKO 936是不錯的機種,自己還有留著936(類比)/937(數位)各一組
不過遇到吸熱快的大接點時兩段式還是會較好用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郎大
請問何謂兩段式
最近天氣超冷
幫客人補個電容遇到散熱快的大接點
都快拆到"狂"起來
不知道是不是烙鐵壞還是天氣冷
所以直接給他"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說實話,我覺得大陸產的這種便宜焊台,烙鐵都差不多,別期望這個能比你現在的好用到哪裡去。溫度調低了,焊不好,調高了,焊錫氧化嚴重。我覺得主要是烙鐵頭材料不過關。

我的熱風+烙鐵的焊台,就是因為烙鐵不好用基本沒怎麼用過。想買白光的,大陸白光假的多,最後買了一個黃花的完事。拆主板電容,建議買個最原始的那種銅頭不調溫的內熱式的試試,我現在拆主板電容是用這種最原始的烙鐵,焊別的用調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說到重點了...
烙鐵頭,一般附送的烙鐵頭僅稱堪用,
要好用,還是要另外自己去買...
同樣一支60W烙鐵,材質差的烙鐵頭和材質好的用起來就是不一樣.....

白光台灣也是很多假貨,假的多了,很多人也變成不敢買,
價格不便宜啊.....

我有3支烙鐵頭是朋友送給我的...很好用...
外面沒賣,全世界僅此3支.....
因為是我朋友自己做的.....
他家是開工廠的,原本是他自己做來自己用的,被我凹來用.....

网友:
其時所謂不好用,大都是遇到無鉛焊錫再加上大面積銅那跟本就無解
除了用好的烙鐵頭外,'兩段式瞬間加熱的烙鐵'似乎是唯一解決方法...!!

ps:就算用網拍某賣家號稱回溫快的6xxx變壓器也是一樣的啦...!!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郎大
請問何謂兩段式
最近天氣超冷
幫客人補個電容遇到散熱快的大接點
都快拆到"狂"起來
引用 网友C:

就是烙鐵上有大功率加熱按鈕的,按下後發熱體以更高功率加熱

网友:
兩段式用來拆MOS很好用...
像我是雙槍俠.....
要是沒有兩段式烙鐵,就變成要用大功率烙鐵,
可是有的MOS並不大,
像我的100W烙鐵太大支,用起來並不順手...
改成兩段式烙鐵,就很好解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