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7VA IDE故障維修

楼主(2011-01-03):
前兩天賣出去的中古板子,今天被客人拿回來退貨。
客人說其中一個IDE插槽有時候抓得到有時候抓不到,
當著客人的面試了一下,果然其中一個IDE抓不完全,
怎麼說是抓不完全呢,本來應該顯示本來在IDE MASTER的部分應該顯示 WDC WD1200XXXXX等型號,
結果就只顯示WDC 然後就卡住不動了,只好先換一片版子給客人。

IDE裝置歸南僑管理,而一個IDE裝置可以正確識別也代表南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所幸就針對IDE插槽跟南僑之間的範圍下去搜尋問題點,
由於夜深了也沒有很仔細的看上面的線路,就電表給他下去南橋附近的排組全量了下組值,
怪了......都正常,量來量去每顆都量就是找不到問題點,
提起精神拿起放大鏡開始地毯式目視,總算是找到了問題點......

暈倒,因為我實在是太懶了,一開始沒有好好的仔細觀察板子上的零件,
而用電表量排組也只是約略只量每個排阻最左邊那一對,組值OK就跳下一個,
結果其中有一個排阻RN88最右邊缺了一角,暈倒,33歐姆左邊三對組值都正常,就右邊缺角的那一對開路,
一直在換來換去偷吃步量每一個排阻最左邊的我,當然量不到最右邊的開路......

從廢板子拆一個相同33歐姆的更換上去,至於為什麼旁邊那顆好的RN89也被我換過,
其實是更換的時候,夜深眼花拆錯顆,然後又重新焊上去,別想太多......= =

主機板清乾淨後開機測試無誤。

這一次的兇手。

果然......修之前要好好看清楚主機板,量測的時候也不要心急偷吃步!!!

网友:
還未睡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黑阿,剛搞好這片板子,量到快暈倒才看到那一顆= =

网友:
很難量,看到眼睛都快花掉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說你只會換電容....
    你功力已經進步到換這東西了啊
     溫大你真是太謙虛囉....

    下次要跟你討教討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一個只會(莊孝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說我裝校為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您 是小溫它說自己只會砸電腦

网友:
恭喜完修,這麼小的排阻要查到還真得花一番功夫

网友:
這真是考驗眼力的維修啊!
不過大大沒被考倒,硬是把問題給抓出來了! 恭喜完修,也給你掌聲!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運氣好而已啦,只是剛好爬過文有看過傳說中W大有一篇IDE抓不到的問題,所以才往南僑附近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處理廢電腦回收的時候都用丟的= =
剛開始學維修還很多不會的東西,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工,只是文章寫起來感覺好像修得很順,
私底下其實都搞到快要把版子給丟到後面等報廢了,
今天修一台液晶也是考驗眼睛,完修後又掛了,然後又花2個小時找問題,
結果又是眼睛看不清楚惹的禍,真的是不像文章寫的那麼輕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維修真的是很考驗眼力,話說今天修一台BENQ的液晶,如各位版上前被發的文章一樣,
就C5707跟電容、保險司換完OK收工,有趣的是其中一個電容的焊點被我不小心給焊到脫落了,
從廢POWER剪了一條線接上去,測開OK後用AB膠固定,結果裝回去就不開了,連綠燈都沒有,挖開AB膠柚花了兩個小時才看到,原來斷掉的線路旁1mm的地方,被汙漆媽黑的焊油給蓋著還有連到一個電感,整個就暈倒了,又是沒用力看的後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很正常啊! 我也常常這麼幹!
上次更換主板上的PWMIC,銲工差又銲完沒用放大鏡檢查,銲錫短路了都不知道,直接燒了又多了一片殺肉版子!
    下次記得多一道檢查手續就好了,"失敗為成功之母"就是說這情形吧??!!

网友:
大海撈針都被你撈到了,真不簡單.

网友:
經驗累積相當重要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