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 710e開機有"吱吱吱"聲(分享)

楼主(2011-01-03):
如題,開機正常可以顯示,但開機約30秒內連一公尺外都可以明顯聽到吱吱聲,然後漸漸無聲音
查修結果發現二顆高壓線圈二次側阻抗不同(直接在板上量)
一顆0.912k,一顆0.881k,於是作個小實驗,用吹風機吹0.881k那顆
當阻抗升到0.920k左右開機...正常沒聲音...判定是線圈老化
ps:我用全新燈管下去測,吱吱聲更大,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网友:
補焊完成在測量!!

楼主:
是的,之前都有全面補焊過了!

网友:
可能變壓器內有漏電或受潮情形,導致阻抗異常,建議可以的話就更換掉

网友(2011-06-27):
一般我都直接換高壓公版了,比較快

网友:
懶的查就直接換比較省事..如有研究精神就再補焊或返遲變壓器換新看看吧!

网友:
加熱~~又學到了!

网友:
加熱增加阻抗,又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