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6V轉換DC12V升壓電路-做好了~
火..

楼主(2011-01-03):
各位大大
因我有一個6v的電瓶,但我想利用他來做一個工作燈(外出用的),燈泡為12v~18v的LED杯燈5W,想問有電路可以由DC6V轉換DC12V升壓電路

网友:
DAVE你要不要先量一下實際的動作電流值
如果只有在500mA以內的話(5/12=0.417A)
那麼就弄棵34063的升壓電路便可
經費少零件又不多,自己焊塊小電路便能解決了.
電路很好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樣電流需求好大喔~LM2577-12頂多推到800mA
提供幾個不錯的方案:
1.再加掛一顆6V的電池~但比較重
2.找6V/10W的豆燈+底座~沒外殼~而且普通好找
3.找車燈H1 6V/55W的燈泡~但比較耗電~而且燈泡不好找~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LED是什麼結構的,單個LED的電壓是3.5V左右,而且LED需要恆流驅動的。另外5W的LED應該是單個3V核心的LED,不存賊MCE這種問題。

你說12-18V可以工作,要么你的LED是幾個功率小於5W的LED串聯的,要么你的燈杯裡面已經有了一個電路了,這個電路能實現恆流功能。

只有弄清楚LED的結構才能有最佳的解決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電流記得大約0.3~0.4a.我找到那電路了.我先參拜一下.不懂的再來請教您.謝謝您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奇大謝謝您.但在掛1個6v串聯真的太重.而且要充電要充更久.我那杯燈大約是0.3a~0.4a.電壓越高電流就會降低.legion大這個我來試試.謝謝兩位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asdsaf大沒錯裡面有一個恆流.上到12v亮度不會在改變.他本身是12v到24v都可用.謝謝您幫我喔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從led燈下手比較快!

网友:
DAVE這個資料可以參考一下
常去的地方,里面連PCB都有LAY好的可以直接列印
http://gc.digitw.com/KITs/MC34063StepUp/MC34063StepUpBd.pdf
如果電流不夠時,還有其他的辦法,加棵輸出電晶體或NMOS都可以
不過相對的熱就會跑出來,
前陣子剛好都在玩這棵,剛好作了一個LED排燈來換掉水族缸的10W日光燈
12V進,昇到24V耗電約在0.4A,自己還改成可以調電壓
可以調亮度.每天用10小時,目前還OK,參考看看.

网友:
回復  asdsaf
asdsaf大沒錯裡面有一個恆流.上到12v亮度不會在改變.他本身是12v到24v都可用.謝謝您幫我喔 ...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拆下自帶的電路,建議你把LED裏面的恒流電路去掉,直接用6V電池+新的恒流電路驅動,這樣最簡單。至於你用DC/DC恒流還是線性恒流就看你對效率的要求了。就算是LM317+電阻這種簡單的恆流,效率至少60%多(3.6V/6V)。而用升壓到12V,再靠燈內電路降到3.6V左右,總效率不知道會不會有這麼高,特別是用34063這種電路的時候。我記得有人測過34063輸入6V,輸出12V的時候,效率是70%左右,輸出電流最大能到300mA左右。
你可以直接買個手電筒用的LED驅動板,還可以調光,價格也不貴

楼主:
asdsaf大謝謝您,我這個led燈是一般50w杯燈那種.把他拆了不好找燈座固定他.他都是直接黏死的.拆了要在回復怕會困難.我也有led的手電筒但耗電且光源為聚光,又是白光很傷眼.最近已有閃光了.這杯燈的led燈是黃光,電瓶的耐用度應該會比電池好吧,所以才想拿這些來改一個.謝謝您喔等等我補一張圖給您看
這是我暫時的工作燈.是吃電供的電
與一般杯燈對照
LED杯燈
上12v時約0.34a
上18v時約0.2xa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謝謝您喔,幫我找了這麼多資料.小弟我就收下囉~~~

楼主:
請問legion大及各位大大,legion大建議我用34063這個ic來作升壓,零件大致都備齊,就一個19uh的電感,台南買不到,請問可以如何自製或其他方法。
34063這個ic可以疊羅漢來增加其耐電流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繞。去買個50的.回來減圈數.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逃兵大好!我沒寫清楚台南買不到繞線圈的電感,我手上又沒電感表,到是有幾顆電感,但不知到如何分辨他的uh,他上面有標TAF 200請問這是他的型號還是...

网友:
疑,我以為你已作好了
電感是一回事,有很多方法能解決
可以先說一下,你的全部數值各為多少
我套一下他的計算程式,再來作一些數值的修改
增大電流有很多種方式,因PIN1.2加外加一棵電晶體便能形成達靈頓電路
所以你手上有什麼電感這個要先知道
一般工型的便能使用,如要自己繞那也要知道你用幾號漆包線
不然只能用猜的了.

楼主:
legion 大您好!
我電瓶約6~6.6v要升壓到12~14v,我有去套他的公式如下
6V/14V
Ct=418 pF
Ipk=1447 mA
Rsc=0.207 Ohm
Lmin=36 uH
Co=846 uF
R=180 Ohm
R1=1k R2=10k (13.75V)
但我不知到蓮波是什麼,頻率我是設60hz電感我拍照補圖

网友:
蓮波是直流電上面的脈動直流,蓮波頻率跟工作頻率有關
蓮波越小越好,但是會增加輸出電容的成本(需要較大容量的電容)
還有你的頻率弄錯了,建議至少20Khz或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雄爸,我少打一個k  是60Khz
那蓮波該如何選擇,我是要將6v電瓶升壓到12~14v,用來提供5w的led杯燈

网友:
我會先預設成這種模式去測試一下
Vin-6V
Vout-14V(13.75V)
Ico-270mA
Vpp-20mv
WF-66KHZ

Ct=380 pF
Ipk=1447 mA
Rsc=0.207 Ohm
Lmin=33 uH
Co=1154 uF
R=180 Ohm
R1=1k R2=10k (13.75V)

至於圖里的那棵電感應可以先拿來測試一下,因圖里的電感大都在電源端
看起來推測應在低電感量可能只有100uH以內,所以可以測試一下
電感和Ct會影響工作頻率,不過即然只是給LED燈用,頻率影響應沒那麼重要
現有的電路先測試一下,如果電流不足時再來加棵輸出電晶體便可以了.

楼主:
legion 大謝謝您,如果我並兩個34063(疊一起)這會提高電流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能兩個疊在一起電流就會變大的,
如果是作成兩個相同電路,輸出並在一起那還有可能
先測試一下,加個輸出電晶體就能解決的

网友:
單顆34063驅動外接MOSFET就可以達到提升輸出電流的目的

网友:
狼大,接MOS或電晶體都可以,不過相對的熱就會跑出來,
目前電路我昨天有試作一下,跑到350mA都還能使用,
所以請DAVE實際試一下,看看是否合用或不足時再來加外掛吧.

楼主:
謝謝legion大及狼大幫忙,我已做好,但看了電流吃到0.7x A,34063及電阻發燙,尤其34063燙到手不能摸。
請教大大,該如何加mos或電晶體,可以幫我畫一下該加在那嗎?別笑我呢.我是電工科的,電子只懂皮毛n_148|拜託..拜託~~~
對了目前輸入6v電壓,輸出電壓大約是13.8v

网友:
mc34063a的datasheet中有寫到

网友:
我電瓶約6~6.6v要升壓到12~14v,我有去套他的公式如下
6V/14V
Ct=418 pF
Ipk=1447 mA
Rsc= ...
引用 楼主:

以目前的需求,Ipk=1447 mA,對此IC來說,會不會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cmw895 大您好,謝謝您提供我資料,我有不姐麻煩您幫我一下囉。
1. 請問第一腳接一個電阻在接電感,那電感要選3隻腳的是嗎?
2.第二腳接的晶體應該用那一個會比較好,您方便幫我嗎?
感謝您抽空幫我喔~~

网友:
DAVE 按原廠資料加個輸出晶體的話便可行
不過電晶體本身會有熱的出現,要加散熱片的
明天有空的話我組個電路試一下,
負載就預設在負載電流約400mA好了.

网友:
........
為何不把杯燈給拆了....
直接改內部電路板....
這種大W數的LED
也不可能用到12V阿.....
看照片因該也是屬於單晶系列的
既然可以交直流在12V到20V左右...
代表內部有個穩壓電路板
拆下來看看它的電路板到LED端的電壓...
說不定6V以下的電壓就可以驅動了...
而且~~這5W的杯燈...怎麼看起來~~亮度也不是很亮阿...

网友:
DAVE
大概試了一下,目前電路改成如下
整個電路在負載掛上後,負載電流約400mA時
輸入電源功率約6Vx1.2A=7.2W
輸出約13.2Vx400mA=5.28W
所以最後落在電晶體和IC的功率會有近2W的熱產生
所以電晶體還是加個散熱片吧,這是沒辦法避免的損耗
剩下的自己試試吧

楼主:
legion 大,謝謝您喔,我來改一下試試n_131|

楼主:
回复 网友G:
shunxing 大,我不想破壞led杯燈下去改,因以後要是led燈壞了,要買還要改一次,想說要是以後要換燈比較方便,亮度到是蠻高的,當然沒有50w杯燈亮,對於我有時會去一些展場裝設設備時,要鑽到櫃子裡,光線會比手電筒好用很多n_131|

网友:
回復  shunxing
shunxing 大,我不想破壞led杯燈下去改,因以後要是led燈壞了,要買還要改一次,想說要是 ...
引用 楼主:

自制的爆亮LED更好用吧.....
找80度的聚光型再用6V的電池只要裝各二極體...至少比杯燈好用多了
還會比較便宜....而且現在的爆亮白光電壓都固定在3V..串接2顆就是6V...
只要自己知道電壓的正負..不必用到2極體保護..亮度更是讚..而且~~
2顆的電流在6V也只不過20mA...
裝個8顆...也比你現在的耗電量還小吧...更持久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shunxing 大,我有買一個白光led工作燈,效果我不能適應,因我已有閃光了n_098| ,白光反光太強,反而會讓我眼花潦亂,這燈是黃光,沒白光刺眼,等我做好拿來跟白光led比較給您看n_136|

网友:
這樣看來會有1/4的功率消耗在昇壓電路上,可能要評估一下點燈時間是否合乎需求了

我個人外出工作時是使用PL燈管的停電照明(改成快速充電及插電、電池兩用)因為完整度比較高、攜帶及使用都很方便,一度曾經改用LED燈、但是因為無法適應那種光線,就又改回PL燈。

网友:
回復  shunxing

shunxing 大,我有買一個白光led工作燈,效果我不能適應,因我已有閃光了 ,白光 ...
引用 楼主:

刺不刺眼...就要看你買的LED角度...如果不是使用遠距裡的...
那就改買140度以上的廣角爆亮LED就可以了阿~~~
LED的角度與聚光效果有很大的差異~~~
如果要使用在近距離~~~就要使用廣角型的
說實在的...白光~~~~散佈再被照物~~反而看的更清楚..
你這黃光...亮過頭了~~~照相機都拍到曝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shunxing 大  過曝是我相機光圈跟快門沒調好,所以會過曝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 大,我已做好了,還有事一問n_148|,目前輸出電壓約11v/1A左右,請問我將R55的電阻改為180歐姆,電壓會降為10.xV電流跟著降至0.9A,請問電壓越高電流就會跟著增大嗎

网友:
DAVE
大概試了一下,目前電路改成如下
整個電路在負載掛上後,負載電流約400mA時
輸入電源功率約6Vx1.2A=7.2W ...
引用 网友A:

    你的開關管Q1, 上升和截止的時間可能不夠陡峭, 所以功耗表大.
不確定D1667 由美有內置 DAMPING DIODE (阻尼二極體), 沒有就外加一個.
現在73%的效率, 勉強可用.

网友:
回復  legion
legion 大,我已做好了,還有事一問,目前輸出電壓約11v/1A左右,請問我將R55的電阻 ...
引用 楼主:

其實R55是整個達靈頓電路的一部份,
作輸出用的電晶體也不知你用那一棵,
不過看你的情形,還是建議換回100歐姆的便可以,
不過在空載時應該有13V以上才對,
而掛上負載時若輸出電流不足則會拉下電壓值
那個0.2歐姆的電阻則要注意一下,我是並三棵0.5的成為約1.67歐姆
而輸出電晶體其實應該讓他進入非飽合區工作才是
不過當初嫌麻煩就算了,也可以將R60換成1K的,除了R54外其他的電阻功率都不用太大
還有D5應要用1N5819蕭特基如果用一般二極體如1N4001也有不同的
DAVE你再試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 大 晶體我是用D2394,是3A,因台南電子材料沒有D1667,想說電流應該沒這麼大,所以用這個代,我再去照您的改回來,好了後要開始加工外殼,好了再po上來,真是太謝謝您了n_13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那棵電晶體倒沒什麼關係,只要能在正常動作電流以上便可以了
我只是順手從自己零件里找棵來用,正常是不用這麼大的,所以試試吧.

楼主:
legion 大謝謝您的大力幫忙協助,東西已做好了n_131| ,也謝謝各位大大給與意見協助,來看一下自製外出工作燈的成品吧,因沒有很多的工具,有點醜醜的。
我還拆了一台緊急照明燈裡的充電板子裝上,沒電時方便充電或用ac供電n_136|

网友:
還OK啦
東西只要自己用的順手,那就是一個好的工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讚了 如果白色的燈座再烤成黑的 就更搭了
而且不用擔心會壞 因為壞了自己一定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