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充電器插電後.完全沒反應

楼主(2011-01-03):
電池充電器插電後.完全沒反應.不會充電.電源燈不亮. 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拆開後
正面
背面
已經查過電容沒壞~其他的不知道怎樣查看 ????

网友:
電池漏過液
接點最好先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點我清好了  還是一樣
感謝你的指導

网友:
這應該是屬於早期的定電壓充電迴路

老實說以它電池接點腐蝕程度以及實用性、實在不直的修,

如果您還是想修(或是當練功)就從這兩點之間電壓量起吧

電源板正反面請照清楚點、電晶體編號也要說明一下!

网友:
如果電池彈片量不到電壓、就量這裡

网友:
這種充電器要裝上充電電池充電時燈才會亮喔~
您有裝上電池在上市電看看嗎,且一次要裝兩顆才能.應該是串聯充電.
您那彈片上的電池液可以用滾燙的熱水沖下後用牙刷刷(不要的喔)千萬別拿你在用的那把,之後在沖一次熱水.熱水最好有滾(小心不要燒燙傷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才在摸相機 所以不太會拍 不知道 這樣可以嗎??
順便請問大大 電容表CA6013 可以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容表CA6013 可以量嗎???

都叫電容表了、當然只能量電容(量),

量電壓要用三(萬)用電表、或電壓表。

PS:照片要把所有元件都拍進去、或是不同角度拍一下,背面也要照。

网友:
這種充電器要裝上充電電池充電時燈才會亮喔~
您有裝上電池在上市電看看嗎,且一次要裝兩顆才能.應該是串聯 ...
引用 网友D:

大大可以請教一下,你是如何看出他需要充電是燈才會亮?另一個是怎知需要兩顆才能充電?(從一開始有放電池有AA跟BB的分別猜測嗎)如果不是的話,看印刷電路可以知道嗎?
新手指教一下^^

网友:
不專業代答

它的電路原理如下

在電路板上的電路走向及動作情形您可先自行研究一下。

网友:
不專業代答

它的電路原理如下

在電路板上的電路走向及動作情形您可先自行研究一下。 ...
引用 网友B:

看了好久他背面的印刷版走向,實在有看沒懂,跟大大的電路圖對不起來= =
真是不好意思,還是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玩一下連連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