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家中電熱水器熱水送不到1F[已完修]

楼主(2011-01-03):
不知道 這問題 能不能在這發問 因為這好像是關於水電吧! 要是不行請版主幫我刪帖~

水塔在4F 電熱水器在3F
3F有2間浴室 熱水都正常
1F浴室 跟廚房 都有熱水 水龍頭
可是前陣子 天氣變冷了想開熱水
1F總是沒熱水可用~而3F .2間浴室 熱水都正常
1F中 熱水出水地方有3處 廚房+1 浴室洗臉的+1 浴室洗澡+1
想請問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以前還好的 前陣子才開始這樣
有請問過水電的! 回答是說 可能裡面跑進去空氣

网友:
熱水溫度會隨管長遞減.
當管子的保溫材質老化,
或氣溫低時會更明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這些問題 有想過  所以我有把1F 熱水 開個10~15分 還是一 樣
搞不懂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現在的問題是、一樓的熱水龍頭會出水可是出來的是冷水囉(完全沒有升溫)?

如果之前有熱水現在突然沒有、而最近又沒有動到水管管線的話,可以先檢查一樓冷熱水共用的單槍龍

頭看看(把龍頭下方冷水開關全關掉試看看)

网友:
回復  finger_em

    恩 這些問題 有想過  所以我有把1F 熱水 開個10~15分 還是一 樣
搞不懂 = = ...
引用 网友B:

如果熱水器在3F, 那就跟1F開多久沒什麼太大關係.
源頭溫度微升, 末端溫度不會改變太多.
我認為氣溫是主要原因.
可以用量化紀錄一下.

不過如果空間上OK的話,
1F另裝1台是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尤其電熱水器的轉換效率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現在的問題是、一樓的熱水龍頭會出水可是出來的是冷水囉(完全沒有升溫)?
答:對.不管開多久都沒有熱水

如果之前有熱水現在突然沒有、而最近又沒有動到水管管線的話,可以先檢查一樓冷熱水共用的單槍龍
頭看看(把龍頭下方冷水開關全關掉試看看)

答:這點有點看不懂
你的意思是說 水龍頭 不開冷水  只打開熱水這樣對嗎?
如是這樣我有試過..一樣出來的水 都是冷的

小弟也有試過 先把4F水塔水關掉 把水管理面水流光..後來再把水塔水打開 在馬上打開1F熱水水龍頭
剛開始會噴出一些空氣+一些些水 <~這時的水好像是熱的 不過1~2秒水量就變大了哪時水就變冷水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3F~2間浴室熱水都粉燙  以前1F熱水也是一樣熱度都有夠
因為1F只有我爸在用何以 他沒有每天洗熱水突然要洗熱水時開熱水就只有出來冷水
事情發生在夏天時開始的
想說最近天氣哪麼冷 看能不能把它用好 好讓我爸洗澡方便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恆温水龍頭,前幾天也是遇到不出熱水,原來是恆溫龍頭做怪把它換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開始 我也有想過會不會是水龍頭的關係  可是1F 有3處 可開熱水的龍頭
所以 我排除這一點嚕

网友:
..................
沒照片...也不知道你家的房屋形式...
很難判斷...也不之到你家使用的是哪種熱水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指 水龍頭 不開冷水  只打開熱水

而是說如果有使用冷熱水共用的單槍龍頭就把冷水先關掉

如果是蓮蓬頭的、在龍頭要接牆壁的地方會有兩個1.幾公分大的一字旋鈕,

如果是洗臉盆、則下方管線會有兩個開關

把冷水的那一端都先關掉再試看看。

网友:
一樓熱水龍頭沒有熱水,跟管內有無空氣並沒有太大關系
水往下流,空氣往上跑,水流動速度大於空氣流動速度時,空氣就會跟著水跑了
且你自己試驗把水塔水放光之後,再次進水時,樓下水龍頭也會因水壓關係,把空氣擠出來了
一般熱水系統的熱水管路是越短越好,你家是從三樓下到一樓
這中間熱水管路不知走了多遠,越遠溫度降得越多
且出水口必須把管內冷水排空之後,才會有熱水流出
因此,建議在加裝另一套熱水系統,才是根本之道
以上 個人經驗 給你參考

网友:
我是建議您
一樓的熱水打開時
去三樓看一下熱水器是不是有點火成功
沒有點火成功 就算水開再久也是冷的

网友:
你先把4f的熱水器水閥關閉後到1樓打開熱水.過個3~5分鐘看水是否會流光或變小.來觀察熱水是否是由樓上熱水器提供的

网友:
..................
沒照片...也不知道你家的房屋形式...
很難判斷...也不之到你家使用的是哪種熱水器... ...
引用 网友E:

沒錯, 有圖有方法.
沒圖就.....

順便請教各位大大,
熱泵目前適合安裝使用?
丫可以拉多遠的管(有做保溫/明管)?
想廚房和浴室一起用. 但怕拉太長, 效果不好.
現在是用天然瓦斯的熱水器, 溫度不好控制!
想用熱泵比較安全且環保.

哪個廠牌CP值較高? (DIY)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家 電熱水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有嘗試過 先把3F電熱水器 出水給他關掉

在跑到1F 去開熱水 水有變小 可是流不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應該是這樣吧  有空氣哪是我問水電師夫 他給我說哪樣
再裝一台的話 我老爸一定說會不用  他不想多花ˋ哪種錢
所以 我才想說 到這邊請問看看有沒有可以指點我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奶奶家之前就是裝那型的電熱水器.
那型的一個特點是,當內儲熱水溫度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我記得是60度到70度這個range)就停止加熱採保溫狀態,直到水溫低於那range後才會又重起加熱,且加熱速度較慢.它不像是"水點火型"瓦斯熱水器或是淋浴用瞬熱型電熱水器那樣水在流動的同時會持續加熱,管線過長所造成的熱散逸,再加上加溫不及,一樓無熱水應該是必然的現象了.
贊同雄爸爸所言,熱水系統重新規劃裝置才是治本之道.

网友:
回復  Dave

    我有嘗試過 先把3F電熱水器 出水給他關掉

在跑到1F 去開熱水 水有變小 可是流不完 ...
引用 网友B:

看來是用自動調溫閥,才會有繼續進泠水問題.
換一個普通型的手動調溫閥很便宜,只是每次用水都要調溫.
冬天由5樓送熱水至1樓,也只是時間要加長,不會完全沒有熱水!所以不一定要增加熱水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水有變小、是變多小?

因為我之前曾經遇過一個案例,單槍龍頭內部壞了、冷熱水互通,又因為壓力差的關係造成熱水出不

來。

所以我認為你現在要先確認的是、到底1F熱水龍頭裡的水是不是完全從熱水器出來的,再來找解方法。

网友:
一般來說透天屋會把1樓跟2和3樓的管路分開.因為3樓到1樓熱水給的太慢且太浪費水跟瓦斯.除非...

网友:
你先把的1F的單槍龍頭照片PO上來~~
可能是你的單槍龍頭掛了~~你可以先把單槍龍頭冷水的部份的三角止水凡而
先關起來~再看看單槍龍頭熱水部分有無水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H:

1F中 3處可開熱水
浴室洗手台這是只開熱水 拍的
把龍頭下方冷水開關全關掉試看看應該是說這個吧???其他2處找不到開關
浴室只開熱水出水量同上
廚房只開熱水出水量大約上面的8分之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覺應該不是從熱水器出來
因為我有試過 先把3F電熱水器出水開關給關掉
1F只開熱水 水一樣出水量一樣滿大的 給他流水10分 還是一樣

网友:
你所指的出水量是在3F熱水器出水開關有打開的狀況下嗎、
廚房的水龍頭出水口摸看看有沒有濾網、有的話先把它拿掉,再試看看岀水量、會不會和浴室一樣。

喔!對了、你家1F有沒有裝加壓機,你把4F水塔關掉1F冷水龍頭也會沒水嗎?

PS: 還有2F熱水正常嗎?

我有一個做水電的朋友說、像這種儲備式的熱水器在水質較差的地方,沒有裝設前置濾心的話、過不了幾年就會長水垢,

連帶使水溫及出水量降低、離熱水器越遠感覺越明顯,建議你還是先實際量一量各樓層的熱水溫度、考慮要不要找人

(或是你自己有辦法)清理一下熱水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所指的出水量是在3F熱水器出水開關有打開的狀況下嗎、
答:對  3F熱水器出水開關有打開
廚房的水龍頭出水口摸看看有沒有濾網、有的話先把它拿掉,再試看看岀水量、會不會和浴室一樣
答:恩 明天我再去試試看
喔!對了、你家1F有沒有裝加壓機,你把4F水塔關掉1F冷水龍頭也會沒水嗎?
答:1F裝的好像是抽水馬達的樣子 水塔水不夠 他會抽上去~
對我把4F水塔出水開關 關掉1F冷水龍頭會沒有水

答:房子1~2F算是樓中樓 所以2F只有一間房間 沒有浴室也沒有任何出水的地方

网友:
你這間房子少說也有十五年了
你的熱水器多久沒清了
這種熱水器久了是有會類似得茶代的物質
要是你的熱水器用了有十年以上沒清
那你可能要將1F的所有熱水部份的龍頭拆掉
看看熱水部份是水量很小
因為看想可能是塞住了
因為愈是末端水量愈小
你說廚房的熱水只有廁所的1/8
那我想因為說熱水管路塞住了
你可以試試看
但你要拆~有個問題
就是你的廁所及廚房的龍頭沒有三角止水凡而
所以在拆的時候記得不要把冷水的部份拆掉

网友:
回復  popo

    感覺應該不是從熱水器出來
因為我有試過 先把3F電熱水器出水開關給關掉
1F只開熱水 水一 ...
引用 网友B:

你這問題~~~~很簡單~~~~一樓的水~~~只有冷水~~
並沒有重3樓的熱水器經過....也就是說~~你找找以前的熱水器預留管..
因該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你的電能熱水器看來是儲存式的如果是的話.出水的應該是固定的.
不會因為出水量的大小而改變溫度.
只會因為管路的長度而降溫.
所以跟水壓沒有關係.
這房子裏的冷熱水管可能在一樓的地方有做連通了.
你可以試著把冷熱水從樓上關了.
在去每層樓開水看有沒有水.
很多房子一樓的水是沒有經過樓上的水塔的.
找找看.

网友:
樓主您有沒有把洗手台下方的熱水龍頭水管移開再開熱水,就是紅圈裡面
先分類原因是熱水管出冷水還是熱水管不出水

网友:
一般冷熱水的出水量不同(冷水大~熱水小),除非有加裝加壓馬達,那就另當別論!透天樓配管如果設計的好會採各樓層獨立管路~
粗工曾經幫客戶不記成本裝配過四樓獨立的冷熱水管(熱水管路材質=不鏽鋼管),但是每層樓的熱水管路又可以選擇性的並聯共用一台熱水器!

荒神大先搞清楚您家中的熱水管路是全樓共用?還是有獨立管路?

另外~以前碰過很多案例~龍頭的出水位置冷熱顛倒(真是超級兩光的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有試過 先把4F水塔出水開關 關掉 在到4F 到1F這樣

開水  水 流差不多 5分哪邊 就開始沒水了

還有一點疑問當水塔 出水開關 給他關閉時 在開熱水 有會變成沒有水流出

哪是正常嗎?? 是不是因為熱水器 沒有進水進去就不會出水 對嗎??

楼主:
沒有  不 過  我有用一字起子 把紅圈下面一點 哪個 把她關水 哪樣試 關了就沒有水

楼主:
回复 网友J:

    請問粗工大 怎樣去分辨  家中的熱水管路是全樓共用?還是有獨立管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您裝熱水器的地方除了冷水進水口以外還有幾個出口?
再來每層樓浴室或是陽台看看有沒有熱水器的預備安裝管路(冷熱水出口)!

另外~假如您家裡一樓浴室的熱水管路是獨立的,熱水口的出水量又跟冷水差不多一樣,有可能因為某些考量您們曾經將一樓的熱水管路直接與冷水連接~因而不提供熱水!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看您裝熱水器的地方除了冷水進水口以外還有幾個出口?
再來每層樓浴室或是陽台看看有沒有熱水器的預備安裝管路(冷熱水出口)!

另外~假如您家裡一樓浴室的熱水管路是獨立的,熱水口的出水量又跟冷水差不多一樣,有可能因為某些考量您們曾經將一樓的熱水管路直接與冷水連接~因而不提供熱水!
粗大~這是我家3F熱水器 的管路 這間房子1~3F 只有我這間有陽台
所以應該是1進 1出 何以
這間房子我們已經住了6年多有了 以前1F熱水都是好的 我們也沒有去動過管路水管..等等
正確時間 什麼時候開始1F沒有熱水 我也沒辦法確定 因為3F有2間房間 都有個自的浴室 而2F只有一間房間也沒有浴室 住在2F的我爸 就都用1F的浴室
所以1F浴室只有我爸在用比較多 2年前我有用過1F熱水 都是正常 去年才發現我爸怎都在燒熱水洗澡~問她 才知道 1F熱水出來都是冷的

网友:
我看你還是請水電工去看看好了~~有時候自己多多少少會少看了什麼
或是敘述不清楚~~~直接看水電工怎麼修~~不是學的比較快嗎

网友:
你這問題我有處理過.尤其先檢查像24#圖片壓克力把手這種龍頭.請確認所有出水龍頭是在關閉狀態.應該就可以迎刃而解.簡單的說就是冷水經由其他龍頭回流出水try看看吧?

网友:
我想該大大家一樓的熱水系統,與二和三樓並不相通,
請大大有空時可以到一樓的廚房,浴室或室外看,是
否有預留的裝熱水器的出口,通常會有二個四分的出口
併排,如有找到時,且無裝熱水器時,會用二個四分塞子
鎖上塞住,或用一條約30公分長的軟管鎖上使冷水通往熱水管
並在預留熱水器的出口附近,是否有220V的預備電源,
如果有,那就是一樓與三樓的熱水管路是不相通的

网友:
荒神大,我建議還是在一樓另裝一台熱水器,長時間算起來可節省一比開銷,因看了您3樓是電能熱水器,熱水經3樓要在跟1樓連結,勢必耗掉相當多的熱水,您這應該有可能是一樓單一熱水管。
1.早期透天屋,有些一樓是直接吃台水水錶,未經過水塔,把您家門口的水錶關掉,在開熱水是否還有水。
2.看您家一樓浴室外面附近牆璧是否有兩個接頭用一條管線直接連結。
3.關閉3樓熱水閘門,請您家人在一樓開熱水您在3樓熱水器手摸熱水管,或用聽的看熱水是否有流動判斷。
因目前透天有些都會設計太陽能板熱水所以會把一樓熱水考慮進去,以前沒有

网友:
查的怎樣了n_064|
粗工最近雜事繁忙n_005|
基本觀念:冷熱水管路是各自獨立管路,只有在入口以及出口,經過設備串聯起來!
如果會有某區段熱水管路變成冷水,原因不多也不複雜!
查看每個管路出入口的(設備)!
另外,如果管路年代久遠,有可能因為熱水管壁有卡東西,造成熱水流量降低,熱水從3F的熱水器流到1F的出水口時間會變很長很長~但是因為管內壓力的關係,1F的出水口的出水量不會有太明顯的變化,除非是塞很大!
試看看1F的熱水口打開~並且出水放久點兒~大約5分鐘以上~看看水溫有無明顯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J:

    粗工大
這2天比較忙 所以今天 才去試驗
3F熱水器出水開關 關閉  1F開熱水 流5~10分 一樣 水量一樣大 說真的感覺好像跟冷水差不多流量

有幾個問題想問?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幫我解答??
為什麼3F熱水器出水給他關閉時 .1F熱水還是流不完.而水量一樣很大..可是 都是冰冰冷冷的水
還有.為什麼1F 開熱水  跟開冷水 開冷水時 水溫 還OK 不 會冷到什麼程度
可是開熱水 出來的水  卻是冰水  很冰很冰 哪ㄟ阿內??
如果說 1F熱水跟冷水 他們水管導通 哪麼 水出來 水溫 應該 是 一樣 才對吧
1F 不是 用水塔的水 也不可能壓  我試過4F水塔出水關閉 1F 冷熱水 流差不多10分哪邊 就沒水了
= =

网友:
因為天氣冷,熱水管是金屬,所以會比pcv管冰。
問:我試過4F水塔出水關閉 1F 冷熱水 流差不多10分哪邊 就沒水了
答:那您家一樓的用水是經過水塔的

网友:
1樓冷水接反,有測過熱水器關水,冷水還會流嗎?
(因為開泠水會熱,開熱水卻很冰冷)

网友:
1.為什麼3F熱水器出水給他關閉時 .1F熱水還是流不完.而水量一樣很大..可是 都是冰冰冷冷的水
所以說要先確認熱水龍頭的水從那來
還有.為什麼1F 開熱水  跟開冷水 開冷水時 水溫 還OK 不 會冷到什麼程度
可是開熱水 出來的水  卻是冰水  很冰很冰 哪ㄟ阿內??
如果說 1F熱水跟冷水 他們水管導通 哪麼 水出來 水溫 應該 是 一樣 才對吧
這有可能是cnpan 大說的冷熱水標示搞錯了
1F 不是 用水塔的水 也不可能壓  我試過4F水塔出水關閉 1F 冷熱水 流差不多10分哪邊 就沒水了
這點可以排除1F水沒有經過水塔的可能性

= =

网友:
重新整理一下幾個可能:
1.13樓管線沒有相連
以前可以用、而且又沒有動到管線排除

2.熱水器堵塞,出水量變小或溫度低
這個要實際去測

3.冷熱水標示錯誤
這似乎能解釋為什麼熱水器關掉、熱水龍頭水流量還很大而且流不完

4.1F熱水管堵塞或冷熱水互通
這個比較麻煩了、因為你的熱水器進出水口比熱水器本体還高,所以你把水塔關掉沒有冷水、熱水也一樣出不來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沒有冷熱水標示錯誤而且你本身能力允許的話先把這類型的龍頭(包括3樓)拆掉用塞子塞住

因為它沒有辦法分別關閉冷熱水確認冷熱水有無互通,

但是另外那兩種龍頭只要關掉是決不會互通的,

要先確保冷熱水獨立、才能判斷從熱水器到1F的水量及溫度夠不夠。

我覺得有可能是冷熱水標示錯誤、熱水器堵塞水量變小再加上冷熱水互通這幾個因素同時造成的,

但還是要實際去試才知道。

网友:
突然想到了一個方法 !! 你可以試試 !!

1. 把熱水入口先拆離 , 接上一加壓馬達 , 使用食用色素泡一大桶水 , 然而從這裡灌入 !!
    再到 1F 開啟熱水或冷水龍頭 , 看是否流出有色的水 , 這樣就可知道水到底有沒有流到此處 !!

2. 或改接 壓力空氣灌入 , 也可以達到效果 !!

网友:
給您一個測試辦法抓出有可能的問題來

先去吧3F電熱水器出水關掉

在來1F做下面的辦法
先吧上面二個關好....

開熱水..等個5~10分...如果還有水.就是他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您測試結果~

有可能您家一F浴室的冷熱水管出口的左右位置對調了(正常=左冷又熱,兩光配管=左熱右冷)也有可能蓮蓬頭開關內部冷熱水的區間閥損壞,造成冷水壓力比熱水大,阻礙熱水流出!
粗工花時間拍一張圖:精密陶瓷單把混合型自由栓

下面這張是您家中一F浴室的圖

這兩張圖的龍頭基本上是一樣的
粗工發現您家中浴室那張圖的龍頭沒有ㄣ型轉接頭
這個轉接頭有兩種功能:一.調整安裝接口距離
二.作為龍頭冷熱水出口的開關凡而
如果您家中一F的浴室蓮蓬頭有這個轉接頭,那就比較方便測試了!

网友:
這個我有遇過,通常是洗澡用那種水龍頭 (就是一個開關同時控制冷熱水的)問題,原因是其中的止逆閥(冷熱水各一個,構造通常是彈簧加墊片)失效,因為冷水水壓較大(管損較低,熱水器的原因),所以冷水會在開關打開時逆流回熱水的迴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謝粗大 結果真的兇手是他
把他換掉就好嚕

网友:
原來水龍頭是凶手n_144|

网友:
恭喜有熱水澡可以用了....你本來可以更快修好的...很前面的幾樓有大大跟你提到水龍頭壞了...你卻跟他說...不可能...呵呵

楼主(2011-02-04):
回复 网友K:

    嗯呀  是我疏忽了
因為每個水龍頭 我都有測試過
後來抓出原因 是多看了幾次 每位大大的建議 還有指點
最後 才在一一看水龍頭 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