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部電腦,常發生(網路可上,區網不通)嗎,來看看吧

楼主(2011-01-03):
看教學區,沒文章,我來分享一個windows 小技巧吧

適用於,家裡有很多部電腦,無server,但有設家網路芳鄰、資源分享

狀況,平常都正常,上網也正常,但是點芳網偶爾會出現 "沒有權限",進不去

通常,遇到這個問題,只要把進不去的那部電腦重開機,就可以了

現在,教各位一個簡單指令 (xp , vista , win7 )都可以用,不用重開機喔
我用好幾年了,很好用的…
(如果是中毒引起的,那請自動跳過,不用看了)

一、建立一個文字檔
二、內容打上以下2行指令,存檔
net stop server /yes
net start server /yes

三、把副檔名 .txt ,改成 .bat
四、把檔案,放在有分享資料的那台電腦上

以後區網突然不能用(上網正常),點2下就可以自動修復了

网友:
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有遇到會試試看。謝謝

网友(2011-02-17):
嗯嗯
試試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win7有用嗎?等休假時來試看看n_066|

网友:
沒有權限表示 GUEST沒開(OS裝好後內定是關閉的,要開啟才可匿名登入)。
不過分享的目錄也要設,2000以下設定比較方便,WIN2002(XP)以上就比較多步驟。
先要把分享的目錄的本機權限去取消"繼承父權限"後,把GUEST加入即可,再到分享權限中設GUEST的權限即可,我不知我是否可貼圖,用圖說明比較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用的,因為我現在就是用win7 x64,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有點不一樣說,您說是是"資源分享權限"的問題…

但是我提供的方式,是在以下情況使用的
一、設定完全正確
二、資源分享設定完全正確
三、分享目錄突然進不去,但網路很正常
=====================================
舉例來說好了(設定完全正確的情況下)
A電腦,分享D槽愛情動作片 ,給“區網內”其它電腦(B、C、D)使用
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會出現,網路芳鄰看的到電腦,卻進不去分享的目錄
或是一分鐘前還在用,一分後突然不能用

會出現“您沒有權限”,可是網路又是通的、很正常
(可能B、C、D都發生,也可能只有一台會發生)

通常這種情況下,把A電腦重開機,分享就會正常了
重開機要時間,雖然很短
但是如果B or C or D ,急著看愛情動作片時,這個指令就很有用處了
幾秒就可以恢復了,當然以上只是說明,不一定要放愛情動作片:)

网友(2011-05-18):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教學區,沒文章,我來分享一個windows 小技巧吧

適用於,家裡有很多部電腦,無server,但有設家網路芳鄰 ...

謝謝分享!
誰可以說明一下原因:為什麼會區網不通?為什麼做了這個動作之後就會通?

网友:
這跟網芳的通訊方式有關,網芳運作是靠廣播方式來取得位址,屬於分散系統網路,所以當電腦進進出出這個區網時會發生區網電腦清單變更或者是換人掌管清單,清單的管理是隨機的(也許是作業系統的等級server>professional之類),當清單沒辦法及時更新時就會出現網方無法連線之類的問題,小弟是偏好使用UNC位址(ex\\192.168.1.1\),然後加到我的最愛去,就不會有清單更新的問題。如果大一點的區網會有專門管理網芳服務的伺服器,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此方法
有機會就可以試試看

网友(2011-11-02):
不錯用的~學習經驗~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12-26):
多謝~滿食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