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响功放機的變壓器沒有電壓輸出

楼主(2011-01-03):
用了有十年之久  有CD機 卡座 收音機 由功放機供電給各機  各自獨立 而收音機有LED時間顯示 因收音機有不良時有時無電到 用表測功放機電壓輸出的插座 這插座是輸出電壓到收音機 插座有十三根綫 因用表的針測不小心碰到另一綫 導致好似有短路 原本有幾根綫應有約25V-30V電壓 現在沒有了 再測功放機的變壓器輸出又沒有 但變壓器各次級繞組FUSE沒有斷路  聽說變壓器內有顆溫度保險絲 是防止燒毀 但拆開又找不到 是不是變壓器已死了 有救嗎
請幫忙指點謝

楼主:
對不起 發多第四張圖是錯的

网友:
把保險絲全拆掉後以歐姆檔測量變壓器各繞組,如果有阻值無限大就表示變壓器內繞線已燒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已測初各次級繞組無限大

网友:
回復  小國

謝謝回覆
已測初各次級繞組無限大
引用 网友B:

換新變壓器巴n_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