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1 bm 面板白化現象?

楼主(2011-01-03):
用手觸摸後會暫時性的亮白,然後慢消失,
請教這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正常現象...

因為液晶跑掉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的解說,
但是在另外兩台同是acer al1917 , al2016w 的情形比較輕微, 不會那麼明顯。

网友:
因為你沒提到大約幾秒,要是CF與TFT間隙有問題(過大或者過小)、甚至框膠無密封、SPACER大小等...,都可

能是原因。

回復要超過2S嗎?   建議可以先檢查有無液晶外漏~

楼主:
剛修好熱機時,回復時間較久,數小時後,回復時間是沒有超過兩秒,但是以黑底的畫面來看,靠近邊框四週有微微泛白,類似漏光,但又不像是漏光。
開始時以為是放置太久受潮的關係,但看起來又不像

网友:
最後一張其實比較像是漏光

楼主:
那如果是漏光,可有改善的方法?

网友:
拆開面板再重裝就好了.
如果徧光片有問題,就沒得搞了.

楼主:
謝謝您的解說
如果有機會改善,有空可以來試試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