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4100 關機斷電

楼主(2011-01-03):
請問一下,我自己有台宏基的 m4102 ,開機就斷電,我全部都拆光了,看一下主機板沒什麼異常,接上電源還是一樣約3秒就斷電,請問...我應該從那裏下手呢...拜託各位先進指導一下....3Q

网友:
因該是電源保護吧!查看cpu附近或電源開關附近的mos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