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0寸:面板CLAA300WA11.下面有一條橫線這如何修理

楼主(2011-01-03):
大同30寸:面板CLAA300WA11.下面有一條橫線這如何修理

楼主:
RE: 大同30寸:面板CLAA300WA11.下面有一條橫線這如何修理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的一樣無解

楼主:
一樣是大同30寸的嗎  是否這台多這樣  面板是中華映像做的

网友:
這個不是大都面版問題呢?幾乎很多亮線或黑線似乎都無解?

网友:
線大多可以修1~2條,但要有雷射修補機(laser repair),還要知道TFT的修補線在哪邊

還會修失敗...

网友:
看這現象!應該是y驅動部分有問題了!不好處理!加減看吧!!

网友:
COG BONDING 不良 除非原廠 或是COG重修機 不然無解

网友:
先加減看

网友:
圖文完整感謝大大的無私..

网友:
大同  大同  國貨好,過保固了沒

网友(2011-04-23):
面板壞了建議加減看不然就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