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有唱片的前級放大器,謝謝

楼主(2011-01-04):
日前幫同事修一台舊音響,那是有唱片的老機器,
拒同事說這是其父親留下的,看來大約有2~30年
,但無放大器,僅有收音機及唱片,而同事是將一般
的電腦的放大器改裝在唱針輸出訊號上使用,效果不大好
請問各位有無此唱片的前級電路,或要到何處購買,
謝謝 菜鳥

网友:
你查詢RIAA 放大應該就有了。

网友:
這東西現在已經不好買了,去找舊款的前級擴大機還有內建的會比較簡單。
要買專業用的 RIAA Amp. 搭配混音器用的不便宜也不好找。
前陣子我還看過作成 USB 介面給電腦錄音用的,但是忘了在那裡。

自己做並不困難,但是要注意唱頭的負載電阻與電容,還有配線與接地的位置。
線路其實很簡單,就是具備高增益、低雜訊與反 RIAA 等化曲線的放大器。
自己先去找找,有問題再來問。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片閒置的瑞豐音響早期套件中的唱頭放大器
可以送人,有需要的話說一聲。

网友:
我自己改過自家的黑膠唱機,為了配合擴大機(後級)
隨便找來一個前級放大,也不知道什麼RIAA、匹配的
效果還不錯

楼主:
版主kenneth你好 ,如果要自己做一個前級,是否有線路圖可以參考,

网友:
提供您兩款早期無線電雜誌刊的前置放大器
這是單電源供電,是很適合初學者試作的線路
參考看看了!

网友:
唱頭有兩種,一種是mm的另一種是mc的,先確定,才可以做放大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路隨便找就有很多,但不知您的需要的是如何?

依製作易難度來排分成 IC、TR、Tube,初學者用 OP 這類 IC 型的就很不錯,只要會選用零件聲音也是很好聽,當然也要與你現有其他音響器材搭配才行。

网友:
一般初接觸音響領域的人,個人認為不會一開始就從 mc 唱頭下手的,一來是成本和難度都高,
使用 op 來作是不錯的開始。

楼主:
各位大大,我將此唱的資料圖片上傳請各位再提供意見,
唱針的訊號輸出,共四條,紅,綠,灰,籃四條
收音機的機箱,僅有收音功機AM(經測試後無輸出)及FM,
剛好前面有位置,再鑽四個洞,裝上VR及後級放大器,
因為限於機箱的限制,只找到此電腦音箱的放大器,並有高低調整,
是用TDA2030A的晶體,我想應該夠用了

网友:
這配上 Wooden 大願意貢獻出來的板子剛剛好,另外你還需要大ㄧ點的變壓器與整流濾波,作成ㄧ台收音擴大機。

网友:
那片是MM的RIAA 放大器,只要另加一組±12V DC 的電源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真是太令人感動了!好像在搶救出土文物大作戰!,祝成功!

网友:
把郵寄資料 PM 給我吧。

楼主:
另外請問wooden大大一個問題,
"PM"是什麼意思
真的太感謝謝你了:

网友:
實在不想打擊你,但是看你很努力!必須告訴你實話!那台Lp唱機是不會有好聲的(假設你會調整唱臂角度及針壓)!而且唱針還能不能用也是問題,還有唱片的片況也是重要因素!不是潑你冷水!別浪費時間在無用的器材了!不蓋你,我手上正常能使用的LP唱機最少有10几台!(見圖)唱片千片以上!給你一點建議!想玩LP,要看看口袋有多深!口袋不夠深的朋友,我都會勸他別浪費精神了!參考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學習能結合娛樂和成就,那效果是非驚人的,若再加上高度的興趣支持著,那麼就會持續下去。
好不容易音響區裏有一顆小小的種子就發芽了,卻被一盆冷水澆下去了!
也對啦!要用冷水澆下去才會活得更高更壯的,否則熱水下去就完蛋啦!

hhd570731 您別洩氣,放大器就去寄給您,有問題一定要說哦!

pm 就是悄悄話啦!

网友:
請收 pm ,寄件資料要填的。

网友:
回復  bryan123tw
如果學習能結合娛樂和成就,那效果是非驚人的,若再加上高度的興趣支持著,那麼就會持續 ...
引用 网友C:
很多事都是一體兩面的!各有利弊,想當初入門音響時由於網路還不是很發達,只能從雜誌上、或店頭老板得知少許的訊息,也因此走了許多彎路,也浪費了許多金錢!現時想想我一點也不後悔!因為一個男人可以玩的就那幾樣:女人、車子、手錶、相機、音響!在下不才算是都有一段,但覺的玩音響最省銀子了!但必須有明確的目標與方向,才不會浪費光陰!(老了就會覺的時間過的很快!光陰似箭!)所以就直說了!也是請樓主自行評估有必要花很多的光陰在這套器材之上,並不是冷熱水之意,玩音響有許多辦法不一定樣樣都自已DIY,也不一定要花大錢的!尤其理論與實務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各種的學習歷程是非常艱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明日再給您寄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wooden的支持,會更用心的

网友:
記得完成時要發表一下過程,讓大家分享您的成果哦!

楼主:
好的,近來較忙,但機箱差不多己弄好
待有空再繼續
謝謝關心

楼主:
昨天終於把機箱,做的差不多了,如圖
使用的工具,如圖示外,尚有工廠的小型鑚台,中心衝,游標卡尺
機箱後部
機箱上視圖
把變壓器,電源板(尚未做好),唱片前級放大器,及放大器先試鎖在板上
看打洞是否準確,
再把機箱後部的RCA座,喇叭端子座,三孔電源插座鎖上
昨天的進度就這樣
今天的工作就先把電源一次側做好
主開關另加上一阻尼電路防止關機時切電時跳火燒掉接點
且另增加由唱機唱頭自動歸位時,的自動關機電路
利用開關的B接點

网友:
哇!好快的速度! 都已經完到這個階段了,很漂亮的機箱加工哦!
欣賞了您的手藝,真的要給您拍拍手!
如果您的RIAA 前級調到最右邊位置或許可以減少啍聲的干擾,
畢竟低電平放大器 RIAA 對雜訊比較敏感,
參考看看了,如果裝好試聽 OK 就好啦!

楼主:
請問wooden大大
   1.那個RIAA的前級供應電源是正負12v的雙電源,
  如果用12V交流的電壓經橋式整流做成的正負16v
      的雙電源是否可,如果不成就必須用7812及7912
     做成的穩壓電源
   2.再請問您說"RIAA 前級調到最右邊位置或許可以減
      少啍聲的干擾,畢竟低電平放大器 RIAA 對雜訊比
      較敏感"是何意思,
    3.因為找不到適合的變壓器,所以大變壓器負責放大器
       電源,小變壓器給RIAA前級及收音機的電源
 4.右邊的空位是給尚未安裝的收音機機板用的
請指導,謝謝

网友:
針對問題一,因為 RIAA 應稱為 PRE-PRE AMP ,是將唱頭的低電平訊號放大,再送到前級的,所以良好純淨的直流的電源,可以降低由電源所產生的干擾聲,穩壓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式,因為吃電流不大,使用7812及7912是可行的。
二、變壓器本身就是一個雜訊源,像是60HZ的啍聲,而且您變壓器安裝的方向也有關係,所以小信號放大的組件都會遠離變壓器,或做隔離。
三、只要功率夠就可以了。

楼主:
感謝wooden大大指導

网友:
不敢,只是大家互相交換心得而已。

网友(2011-02-06):
有心學習、探討、實踐,是開啟知識的門.
給你拍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