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啟動電容

楼主(2011-01-04):
空壓機啟動電容故障,規格如下所述,請問板上有哪位大哥知道哪裡買的到.最好在大台北區,感激不盡.
CBB60
90uF 5%
250V.AC  50/60Hz

网友:
一般電機行應該就有再賣了。

网友:
台北市大同區錦西街114號順X電料行去找找吧,電話:2557-3539 2553-522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找過很多家,良興,達源等,沒有剛好90uF,不是80uF就是100uF.
不過還是謝謝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剛剛打電話過去,老闆娘確認沒有相同規格,還是謝謝您.

网友:
用大一點的應該可以吧,你不是有問到100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uF有問到,我是用在空壓機上的,規格是1.5HP.可以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90uF用100uF代替還算合理~電容所輸出的電流也不至於讓馬達的轉速提高很多
但不要本身為90uF用150uF來就就不行~
而且啟動電容的誤差是10%
所以儘量找最接近~然後略大一點的~就沒問題~
基本上90以上就100了~不會有95的~所以100是合理範圍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謝謝您.我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