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和振華POWER,更換日系電容會有明顯的高頻振盪聲?!

楼主(2011-01-04):
請教各位老大,為什麼在一些POWER更換主機板用的日系電容會有明顯的高頻振盪聲? 輕載能明顯聽到,掛負載會非常大聲,很像超載時那種很大聲的振盪聲音
例如七盟和振華幾款採用TL494或7500B IC的POWER都會這樣? 若更換為一般國產電容就不會有聲音,掛大負載也沒聲音
但有些廠商也是用TL494或7500B的IC,更換用日系LOW ESR或日系一般電容、國產電容也都OK? 很安靜沒聲音

更換的日系電容為nichicon HM系列/NCC KZG系列/rubycon MBZ系列
3.3V用6.3V/3300μF
5V和12V用16V/1500μF

网友:
主機板用的電容好像不能用在一般電路上
曾經將2個不同品牌電腦外接式喇叭裡電路板上的電容都換成主機板用電容
結果下場都一樣,剛開始聽音質有變好,不到一天聲音越變越小最後完全沒聲音,換回原電容也沒用,整個故障

网友:
你可以比較一下 各個的電容量,日系應該比較低 ,而你選用的都是 LESR品,請改用 VZ ' LXY 等系列
ps: 3.3v/3300uf 沒見過  應該是 6.3v/3300uf

网友:
電路設計也是關鍵,另外週邊電路小元件/小容量電容也會影響電路

楼主:
你可以比較一下 各個的電容量,日系應該比較低 ,而你選用的都是 LESR品,請改用 VZ ' LXY 等系列
ps: 3.3v/ ...
引用 网友A:

是6.3V才對,小弟打錯了...

网友:
我這裡很常修到七盟的PSU。
通常遇到這種換完電容後會有高頻異音的,我都會回頭去查變壓器前的那幾顆小電容。
都是換掉那幾顆就好了。

楼主:
我這裡很常修到七盟的PSU。
通常遇到這種換完電容後會有高頻異音的,我都會回頭去查變壓器前的那幾顆小電容 ...
引用 网友B:

那幾顆小電容小弟都換過了
目前只要換日系的LowESR電容就會有高頻聲,一般的電容OK沒聲音

网友:
電源供應器電容以長壽為優先,因為轉換頻率並不高(約數十KHZ至百KHZ),故還不用特別注意ESR/ESL

楼主:
感謝狼大回覆~
因為小弟這邊滿多拆板的lowESR日系電容,所以放著不用感覺滿浪費的,沒想到用了問題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