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X73G128D-RH 顯卡電源短路

楼主(2011-01-04):
由於少一塊 PCI-E 卡
於是到拍賣站買一塊壞的
如果修好就賺到了
沒修好也只陪一兩百元
看起來還算新

為了怕一上機就燒掉主機板
先量一下 12V 和 3V 的對地阻抗
果然 12V 對地幾乎等於零

沒有別的辦法
只有將一個個的零件拆下來量
Mosfet S D 在板上量起來零 但拆下量是好的

這裡都拆光了 還是沒有找到

C49這個電容兩邊也是短路
(一張圖不能貼兩次, 所以請看拆 Mosfet 那一張圖)

終於抓到
拆下來再量電容是好的
但 12V 對地電阻卻也正常了

一個個裝回去
這裡避免冒險用殺肉主機板上差不多大小的電容替換C49裝上

開機測試
Ok
跑 3DMARK05 有 2460 分
算不錯了

网友:
很好的追查例子。我最喜歡看搜索過程了。

网友:
很好的追查例子。我最喜歡看搜索過程了。
引用 网友A:

    恩~~ 我覺得, 做維修的個個都是福爾摩斯....

网友:
終於抓到
拆下來電容是好的
但 12V 對地電阻卻也正常了

大大、請問一下,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壞了?         謝謝!

楼主:
不知道耶 我猜是C49兩端悍的太接近了 有錫渣短路了
由於沒把握 所以我拿別的電容替代C49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可以的話,改為風扇散熱,這種被動散熱容易發燒
冬天還好夏天溫度一定快破百

网友:
精闢的文章
請教一個問題
12V 和 3V 對地阻抗的量測
是第幾腳對第幾腳?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可以的話,改為風扇散熱,這種被動散熱容易發燒
冬天還好夏天溫度一定快破百 ...
引用 网友B:

改風扇+1

恭喜大大修復

网友:
很好的維修範例, 受教了..

THKS..

网友:
呃~~原來那個小東西是電容
我一直以為它是電阻說
偷學到了

网友:
又一示範教學,學習到了,謝謝。

网友:
請問你測量電容是否短路的時候,是將表筆兩端各接電容兩端,還是黑色接地,紅色接電容任一端

楼主:
恭喜大大修復
可以的話,改為風扇散熱,這種被動散熱容易發燒
冬天還好夏天溫度一定快破百 ...
引用 网友B:

謝謝 我會再裝個風扇

精闢的文章
請教一個問題
12V 和 3V 對地阻抗的量測
是第幾腳對第幾腳?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將顯示卡如第一張圖放在面前 則第一二三腳是 12V 第八腳是 3.3V 第四腳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將表筆兩端各接電容兩端

网友:
好一個 顯卡維修教學! 值得推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相當精譬的解說,學到不少!

网友(2011-02-07):
恭喜完修,顯卡維修教學,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