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測試器

楼主(2011-01-04):
請問各位前輩
有人有用過這一個測試器嗎?好用嗎?準確度可接受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r=1066871417

网友:
它的Power Good (PG) 算是可以參考的...
其它的電壓, 有時候就算在範圍內, 上了機板仍可能是不能用...
因為.. 負載量太小了!!

网友:
其實有很多資料的..

參考一下先前的一篇使用心得..
http://bbs.pigoo.com/thread-22657-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過這一個去年6月買的,好像買450-500吧
     可惜我用不到10次,因為以我的功力,我發現我很多工具
     買了都用不到ㄏ,有興趣嗎...便宜賣你吧ㄏ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
有人有用過這一個測試器嗎?好用嗎?準確度可接受嗎?
引用 楼主:

這一款有個小缺點,就是當power插入測試器,power就會開始運轉,它沒有pson開關可以按
在插的過程會卡卡的,所以導致PG信號時間有時會偵測不準,所以必需DIY加裝一個啟動開關
還有內置的假負載太小,某些POWER會無法顯示出正確電壓

這類產品只能當基本測試,沒辦法靠這東西來判定POWER好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這款使用的人滿多的, 內部構造、作工也不錯..

沒 PSON 開關? 炮兒先不上電, 插好測試器再上電不就行了..

网友:
回復  chiaomuchin

其實這款使用的人滿多的, 內部構造、作工也不錯..

沒 PSON 開關? 炮兒先不上電, 插 ...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這樣PG信號時間會不準
而且維修時不是每顆POWER都能這樣做,例如一些採用3842 IC的POWER,當電源有串燈泡保護時,接好測試器在送電,燈泡會持續亮著不起振,若是送電後才PSON則正常

网友:
PG信號蠻重要的....抓不準也沒辦法
實機滿載測試操爆POWER

网友:
我有用類似的~
說不定裡面跟本長一樣~
但記住,負載請自己加~
我在修的時候,如果POWER本身是沒開關的,我都會用延長線的開關代替~
PG訊號目前為止還沒發生過在上面測OK,上機板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打算賣多少呢?多少賣呢?
可給我悄悄話

你還有什麼工具不想要的呢?

楼主:
大家都說他負載太小,那我拿台硬碟會轉的加上去測可以媽?
找顆10g-20g硬碟不要用的,內有馬達因該會夠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有一個USB對USB資料對傳線
     兩台電腦資料互傳,桌機對桌機/桌機對筆電/筆電對筆電
     去客戶那邊蠻方便的,原價650元買不到1年

     POWER  TEST的話你要自取嗎?還是郵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需要郵寄的我住宜蘭
你說usb因該是以前LL3線的東西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個倒是不需要~因我都用網路
      那個東西也是需要軟體才能用(目前沒有)
    雖然維修電腦不錯用~

    power test你打算賣多少呢?

网友:
那個可以當作維修power後的測試來用!!準確度是很高~但是在沒負載的狀態!!
所以只能當做維修POWER後測試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想買一個來測試power是否好的壞的參考~

网友:
也是有負載的, 不過只有 5V 才有, 內部有一個 33歐的水泥電阻.. 不過這個真的是有好像沒..

這類 Tester 原本就是用來做 "粗測試" 的, 取其方便性.. 若沒問題, 再實際上機測試.. 當維修的量大時, 有一定的效率及方便性..

网友:
若要準確一點可以考慮自行加上假負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得構想就是隨便接一個裝置當負載
光碟機和硬碟,硬碟有馬達通電會轉赴載較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也想買來做基本測試,免得測power都需要實機拆裝
     省去一些麻煩

网友(2011-04-07):
建議還是用三用電表測比較實際..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有遇過客戶用這測試器測得沒問題解果應該是電流不足..打開power 一看結果好幾顆電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