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主板型號 P5LD2 - X/1333不開機(二次傷害)

楼主(2011-01-04):
狀況為 P5LD2 - X/1333不開機及無畫面和鍵盤指示燈不會亮
本來是要插SPK的地方被插上USB的接線導致接頭融燬(懷疑有走火過)並在記憶體旁看到兩顆3300UF 6.3V的電容拱起,有先更換過電容不過一上電又爆了
1)5.09/12.24/5.11   2)4.89/5.66/1.51    3)1.47/6.53/0     4)1.50/6.59/0
圖中的兩顆零件也是70T03GH 730794   5)1.82/5.21/1.69    6)1.69/5.11/1.57

畫面還是沒有弄的很好,故另外打上各零件數值,供參考n_109|
想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這是我第一次修主板,請問我應該要從何處下手呢?
如果覺得圖太小不好看請告訴我一聲我再重弄,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n_109|
...........................我是分格線.................................................................................

我現在有別的問題出來,有次在量零件時,不小心去碰到旁邊的零件,現在則是CPU完全不會燙,在圖中有二顆FET本來是量A那一顆結果出了意外,好像是碰到了B處,現在反而變成CPU不發燙了,問題就出在不曉得是碰到了那個地方:on_019|
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on_033|
有去量B那一顆零件,我用2K/二極檔量出數值為 .534 和 1 (看不出來是哪種零件)

网友:
電容爆掉.....可能性:裝反(不可能)、過壓,過電壓,瞬間便會把電容打爆了!
那邊是記憶體供電吧?看電路應該是,它是PWM電路,若有MOS失控打穿,瞬間電壓是會直接灌下去,那麼這時電容便會長高囉!
第一步要排除的是那邊的電路運作是否正常,電壓看起來是對的,回授應該也是對的,檢查這路輸出的負載有沒有異常短路現象。
在還沒確定電壓是正確、穩定的情形下,不要馬上裝上記憶體,有可能會因此把記憶體燒毀喔!

楼主:
電容爆掉.....可能性:裝反(不可能)、過壓,過電壓,瞬間便會把電容打爆了!
那邊是記憶體供電吧?看電路 ...
引用 网友A:

檢查電路輸出的負載有沒有異常短路現象---不是很明白這句話的意思n_064|
在還沒確定電壓是正確、穩定的情形下?????
我是有加裝硬碟下去測可是都差不多,還是我搞錯意思了!?
另外,那個MOS失控打穿不是佝限於看得到的是嗎?

网友:
假設這邊是記憶體供電(小弟我猜測可能是....但又不太像是DDR2是1.8V,但這PWM出來則是1.5V)。
負載短路.....例如有我們還沒裝上記憶體,這時候可能電路上存在有使用該電源的迴路,那麼這迴路裡的線路就是負載。
因為怕我們還沒明朗真正的故障狀況,所以要確保不會傷及無辜,就要確認一下電源是不是穩定的,不然電源不穩,輕則系統不穩(例如power的電容爆光了),重則可能會造成電子元件受損(尤其半導體元件)。
MOS打穿....有時候也會遇到奇特的故障狀況,不過小弟我是沒遇過,記得曾看到順興大有一篇修acer套裝主機的主機板就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兩顆電容看似在PWM之前,即是給予PWM的MOS電源來源濾波,仔細檢查看看,應該會有發現喔!就從這兩顆電容這邊下手,看它為什麼會爆掉。
小弟我也沒辦法知道它是怎樣的故障點。

网友:
感覺你是電容裝反了(圖不是很清楚)

華碩電路板的電容接點標示與正常不大相同

建議參考旁邊未更換電容的接腳

网友:
應該是裝反了沒錯,板子上面爆開的那兩顆電解電容正極在右方
但是主機板上面塗白的才是正極,而看倒數第二張相片裡,塗白的應該是.....左方n_094|
最後一張相片裡面下方的電容也能對照看看,正極是在下方塗白處

网友:
恩  華碩上面的電容極性標示的確是跟其他家相反...
手邊一張全新盒裝的華碩板,上面的電解電容安裝的方式,跟版上的標示完全相反

网友:
看第二張圖就知,電容裝反囉....!!
恐傷及無辜.........,,

网友:
華碩主機板,標白線的地方要接正極

楼主:
嗯 , 我後來發現極性不太對勁,天啊!
真的是要很注意才行,小子受教了,真是不好意思n_128|
由於不小心因為手賤搞死別的零件偏偏沒有這顆,目前正在廠商送來才有法子換,唉n_098| 真是的,學到教訓了:on_109|

网友:
挖哩!還真的裝反了,原是相信t0176098大您沒裝反,沒想到竟然真的裝反了。

楼主:
唉,真是慚愧,我對不起你啊!S大

真是無顏見江東父老n_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們asus老大不知是故意的媽?
    一不小心就裝反囉

有一次我是16v看成10v還開機
結果二分鐘後碰一聲,電容爆開油都噴出來囉
當時電腦還能動神奇~沒傷及無辜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不會啦!t0176098大您言重了!石頭店這樣的標示一不小心真容易裝錯。
蠻誇張的是,上次小弟我修power,不小心把一顆電容裝反了,然後上電之後就覺得很奇怪,接著就眼睜睜的看著那顆裝反的電容長高了,拆下來一看,把電容安裝的方向和PCB上的標示弄反了,幾個銅板當場飛了。

除了不小心,大多是很少會把電容裝反的,就如jeremy168大所提的疑問,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石頭店會故意把電容標示標反,若一不注意,真會以一般正常的標示方式來安裝電容。

网友:
回覆 13# jeremy168

我也不知道耶!呵呵!這可能要問石頭店當初他們為什會想要這樣標示。

耐壓換成低的是不會有恐怖的情形發生,只是電容承受不了,就爆開囉!

楼主:
嗯,真的是吼,一不小心就被石頭店誤導了n_021|

网友:
修多了就會知道了......
以前還在這行的時候,
打從PIII時代,華碩的版子電容標示就都是和其他家相反.....

通通都相反還算好處理的....
早期PIII時代微星的版子還有設計錯誤的....
就偏偏冒個一顆電容極性要接相反,不然用沒多久就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意外的話換上電容後還是可開機的
     我也爆過變壓器,從輸出端倒灌交流電回去
     僅爆電容,換上電容後功能又正常

网友:
排除電容的問題後,再來就看會有什麼樣的「劇情」發展囉!

楼主:
我現在有別的問題出來,有次在量零件時,不小心去碰到旁邊的零件,現在則是CPU完全不會燙,在圖中有二顆FET本來是量A那一顆結果出了意外,好像是碰到了B處,現在反而變成CPU不發燙了,問題就出在不曉得是碰到了那個地方n_019|
不好意思圖在上面n_020|
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n_033|
有去量B那一顆零件,我用2K/二極檔量出數值為 .534 和 1 (看不出來是哪種零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來像貼片電容

网友:
12V直接短路下去了.......這下真的夠刺激了。
把CPU拆下,標示為A的那顆MOS的S極量看看對地阻值,判斷「災情」有沒有很嚴重,短路就幾乎甭玩了。

楼主:
嗯,後來有去試過,感覺不太妙,對地阻值從1.1跳到為1,是不是玩不下去了...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測MOS請擅用指針電表 去測 @@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不會啦!加油!目前修不起來沒差,先擺著,等哪天有「頓悟」了再來玩看看,或許就能修好了。
CPU PWM供電出問題。

楼主:
指針電表嗎n_066|
意思是說,要用指針和類比二種去試過,可是有差別嗎n_066|

网友:
回复 楼主:

    當然有差別 數位的只能看到值 指針的能看到變化 這就是差異囉

楼主: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用指針式較能看出已有變化的零件是嗎?
若真是如此可我又要如何曉得那個數值或是變化是正常的呢(經驗尚淺)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還是需要點經驗啦 最好有好的跟壞的零件比對 就會更容易了解

楼主:
嗯,您的意思我明白,因為我現在就是這樣子做的,只是還是有點不太順就是了n_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