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G RP-42PX10 電漿電視 維修

楼主(2011-01-04):
這台是朋友的的電漿電視~~放在這快一個月了~~原本想賣掉~~~但是想一想好久沒有實作維修,決定發文看有沒有機會把它修好~~

先拆開面板~~
這一塊因該算是ad版吧@@"
這是傳說中很容易故障的Y驅動電路跟選址電路
這快跟y驅動板很像不知道是哪塊@@
發現鼓起電容~~在Y驅動版
因為買不到相同大小的~~只好用他代替
旁邊那一塊的電容跟驅動版的一樣大小比較剛好 拆下大顆的給他裝~~
更換後~~~
發現上方還有一顆有異常的~~~~
手頭只有耐壓大一點的~~~裝上~~
再把接點捕焊~~軟排都做一次清潔~~~目前開機跟原本的一樣~~~

報告各位~~我卡關了n_100| ~~請問各位神人~~再來因該測試哪裡~~煩請指導~~:on_097|

网友:
跟y驅動板很像的是Z板,是控制亮度,畫面沒閃爍就是好的
ad板到Y板訊號線拔掉看畫面???,看是否AD出問題

网友:
可以試試將AD板連接邏輯版訊號線拔起來,開機看看畫面是否還有那些直線,若是畫面只有淡淡的亮度(沒有輸入訊號只有一點點亮度而已)沒有出現一條條直線,可能邏輯板、X板、Y板、Z板、電源板都是好的,問題出現在AD板,若是還出現直線條文可能問題出現於邏輯版之後,AD版可能是好的。
我沒修過這一種機型所以以上是我猜的,或許M大可以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們抽空指導~~

這塊很像就是AD的板子~~
這是連接到POWER的地方~~
這是連線到控制開關選台等等~~~
把唯一一條接到下面板子的線拔掉~~
這是下面的板子
因該是Z板~~

把掉以後開機~~~
感覺好像沒畫面~~有時又好像可以看到1-2條 直線很快的閃一下~~直線可能寬度不到0.5CM吧(閃很快)~~
~~~~~~~~~~
再把所有的線接回去再開~~~
現在變成跟沒接那條線一樣~~雪花沒了~~~不知現在從哪修起~~~請大大們指導~~~:on_109|

网友:
可以試試將AD板連接邏輯版訊號線拔起來,開機看看畫面是否還有那些直線,若是畫面只有淡淡的亮度(沒有輸入 ...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這台. 放好久.....生灰塵中.(卡很久)
情況也是雪花, 不過是整片, 沒有直線條, 聲音是正常的.

請問chlu大,
原本以為是邏輯板的問題.
如果AD-->邏輯板線拔起來. 沒有再出現雪花,
那要往AD的哪一部份找?

网友:
最後圖這是x板,個板上有標電壓值,量看是否正常

測量電源板電壓, 尤其VS、VC電壓,VS量187v(原面板規格195V)這樣面板才會亮

LG-PDP-42v7
http://bbs.pigoo.com/thread-21930-1-1.html

PDP-Z板模組(已解決)
http://bbs.pigoo.com/thread-21639-1-1.html

网友:
這台是上次看你放在牆邊那台嗎???
第一次見識LG的做工....感覺不輸日本貨.....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有可能是邏輯板尤其是那顆BGA(你說的Z板,是邏輯板),需要重焊或更換
2.可能X、T-CON 都有可能,很難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你說的雪花是電視台沒訊號那種還是其他雪花很難判斷,最好是拍張照讓大家看看或許會有人知道問題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板子的做工還不錯~~但是~~配線跟散熱設計有夠差n_139|~~下次還是別買韓國貨(抵韓一下)~~感覺偷走日本或台灣的外觀設計~~精髓跟精神不適這樣就可以偷走的n_152| ~~我可以大喊台灣萬歲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報告C大跟T大~~我下午在量量看~~再作回報~~

网友:
要不要敎你做日本所謂的"工業級"恆溫公共顯示器???
反正你都已經拆了.....
還是等你修好其他部份再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多學一點~~~c大多教一點~~

网友:
LVDS(AD接到logic的線)不接,沒畫面正常,因為沒有啟動Y版
都接上後按input選擇鍵試試,如果直條紋位置會有變化->Y版和Y驅全換會好

网友:
回復  finger_em
不知道你說的雪花是電視台沒訊號那種還是其他雪花很難判斷,最好是拍張照讓大家看看或許 ...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因為卡關很久. 放在倉庫角角. 不好清出來.....
可能要清倉才有辦法. 看過完年才有空去弄.

雪花不是沒訊號的黑白花.
是像M大那個顏色的雪花. 但沒有直條, 就整片那個色的花點.

网友:
不接電視盒和任何信號,其餘都接之後開機:
畫面應該是直條紋但會變動(些許)
如果一片全白,條電源板"VS"控制VR,調低10V~25v,就會發現變動直條紋如果是這樣,可以確定X板OK
Y板異常
z板OK

請拆下Y板和Y小板,仔細檢查Y小板各IC,測量各IC的中心散熱孔對鎖螺斯孔的阻值
應該可以發現其中1顆IC阻值為0,或該IC有些許內爆痕跡,網拍有賣該IC可以換
但很容易傷到電路板,需熱風槍和預熱鐵板燒,
電路板翹皮就掛了
還是帶板子給別人換吧
換完後Y板MOS看看有沒有短路,之後再開開看吧

注意:Y小板拆裝小心,不要拉傷連接面板的排線

网友:
感覺好像沒畫面~~有時又好像可以看到1-2條 直線很快的閃一下~~直線可能寬度不到0.5CM吧(閃很快)~~
~~~~~~~~~~
再把所有的線接回去再開~~~
現在變成跟沒接那條線一樣~~雪花沒了~~~不知現在從哪修起~~~請大大們指導~~~

接到背後的線很容易受損,建議檢查有沒有PIN歪掉
還有,背後Y板有連接到LOGIC板的細排線要接,沒接也會沒畫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J大的詳細解說~~因為年前在做苦工比較忙~~年後我會再把它拆起來繼續努力~~到時再麻煩大大指導~~~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