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 GNB-1000 鍵盤問題

楼主(2011-01-05):
前幾天朋友寄了一台花屏的筆電, 說整個螢幕都是亂碼外加花屏
一看發現它的顯示模組的排插氧化了, 清一清之後就正常了

不過卻出現在樣的狀況, 出現鍵盤控制器異常(這圖是網拍上截取下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款筆電很容易壞鍵盤!? (網拍上面有人在賣一組899~999)
還是本身主機板上的那個IO (F2140BV) 的問題.
而且這個IO好像很冷門耶, 找不到有人賣; 最主要的是Datasheet 還看不太出來Pin腳定義
雖然說已經和朋友說棄修了, 不過還是滿想知道這樣的狀況是否有機會修復

网友:
可以進入bios嗎,如果可以的話,重新恢復出廠預設值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滿奇妙的, 沒有PS/2端子可以接, 外加沒有支援USB 鍵盤
所以沒辦法進BIOS. 只好請朋友拿回去拆機賣一賣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