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小耳朵.數位訊號的同軸電纜差異

楼主(2011-01-05):
請問..我想從頂樓拉一條同軸電纜到2樓...請問何種規格可以..小耳朵..數位訊號通用.一次只接一種訊號.先裝數位...以後要改小耳朵也可以通用的電纜線(聽說歐姆值不同還是哪裡不同)再則如果要強化訊號.例如.一條天線.對應5-7個機上盒..是否直接在訊號端加裝強波器即可(順興大好像是這樣做)?拜請各位..感恩

网友:
小耳朵到降頻器(衛星集波器LNB)需950MHZ-1750MHZ以上,同軸電纜2.2GHZ以上(RG6,RG11), 單星多臺衛星機上盒要5~2450MHz分配器 一分多型,多星或多碟覺複雜要( 0/22K 雙星切換多星電子開關,集波器幹線供電) ,數位訊號是數位電視,也要分配器 一分多型,同軸電纜頭尾端,需衛星與數位或有線電視分頻混頻器,
接收機統一為75歐畝頻率不同,衛星主頻(3~12GHZ)( C ,KU BAND LNB 集波器950MHZ-1750MHZ),數位電視有分,有線是全頻,無線DV3(UHF頻段)

网友:
單星的比較單純, 不過長度距離也有限制.
多星多碟就很麻煩了, 一般機上盒上面就有切換開關的控制電源.
若依單星的接法接上分配器的話會把機上盒或電子切換器給燒毀

楼主:
感謝大大解說..小弟不善表達..修改一下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