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電容的問題(尚朋堂SR-1320)(已完修)

楼主(2011-01-05):
先借一下圖,一樣的機板,第3張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7%A3%81%E7%88%90
我這一台狀況是,保險絲燒毀
3uF250VAC、10uF250VDC明顯變胖
拆下IGBT MG60(TOSHIBA) C、E腳短路
先確定一下自己的認知對不對
0.4uF1000VDC稱為諧振電容
10uF250VDC稱為儲能電容,正方形的這顆
3uF250VAC與小國大的圖不一樣,在保險絲旁邊,我的是黑色長方形,這應該就是所謂的X2,跟電風扇的啟動電容應該是一樣的,容值、耐壓一樣是不是可代用?
0.4uF1000VDC、10uF250VDC這兩顆電容都很難買到(直流的)
有哪位大大可以賣給我?或是哪裡可以買到?

网友:
lobar11大,膨起來的電容、IGBT先換掉囉!大概8成可修好了。
澎湖要買零件看來真困難...........網拍找看看或是要找殺肉的。

楼主:
也只能先換掉這些,不過就是零件不好買
網拍有找到,3個零件,3個賣家
唉~真是麻煩

网友:
樓主您在仔細看看,會不會看錯了,有些電容會分別標上AC跟DC使用下的耐壓

楼主:
電容的規格我應該沒有看錯

网友:
以電路圖分析這顆應該要用金屬皮膜電容,畢竟是震盪跟儲能用,也就是耐壓必須夠,儲能過程不會因為溫度造成燒穿跟短路,這個10U的應該能用10U/180VAC代替(250除以根號2),另1顆0.4U的也是依此類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下
這顆3uF250VAC可以用電風扇的啟動電容代用?

网友:
回復  changold2
請教一下
這顆3uF250VAC可以用電風扇的啟動電容代用?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可以,這顆的用途從電路看是濾波用的

楼主:
RE: 電磁爐電容的問題(尚朋堂SR-1320)

購買的零件到手,馬上替換3uF250VAC、10uF250VDC及IGBT MG60(TOSHIBA)
順便拆下0.4uF測量懷有0.38uF,所以沒換,再焊上
3uF250VAC是用電風扇的啟動電容,長的不一樣,修改一下,找個空間放置
大致量一量各點有無短路情形,沒有....很好,組合其他部分後,最恐怖的就是要送電了
因為自己的能力不足,無法再送電前確定電路有無問題,完全是在跟它賭
最後我賭贏了

网友:
恭喜完修,可以在換完零件後不裝線圈盤先上電,如果可以正常動作(有逼聲,面板燈號可以正常顯示)再上線圈盤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累積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不錯哦,功夫慢慢練,有一天終會當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