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G2400W拆解+電源開關斷裂維修

楼主(2011-01-05):
這是自用螢幕,前幾天不小心按爆電源開關,整個按鍵陷到裡面,查日期已經接近過保,又想說是小問題就自己處理

卸下背殼,與大部分的BENQ螢幕拆法類似

OSD按鍵板,唯一一顆不同方向的就是電源按鍵

側邊的音源輸出插孔電路板

前殼的OSD按鍵板固定處,中央大洞就是電源按鈕位置

電源按鈕的殘骸

面板線路連接處

背光採四支直燈管設計,小口插頭上有固定卡榫

金屬遮蔽罩內部電源/背光電路板與信號處理板,D-SUB信號直接通往面板

面板型號,為AUO M240UP01 Smart panel一體屏

電源/背光整合電路板,上面全是Elite金山的電容,找時間來全部換掉

信號轉板,負責轉接DVI/HDMI信號至面板,並分離出HDMI內的SPDIF音源,上方主晶片為TI TMDS351 2.5Gbps 3對1 DVI/HDMI信號切換IC,還有BB PCM1754 24Bit 192kHz立體聲Audio DAC,散熱片下為音頻功率放大IC

把電源按鈕固定片用熱熔膠黏上前殼按鈕處的固定座上,組裝回去,電源開關功能已恢復正常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嗯!BENQ有很多款的開關設計都是這樣的,
所以都會有這個問題!
恭喜狼大完修啊!

网友A:
這台應該算高階機種喔
有DVI+HDMI...當時應該不便宜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看狼大的發文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很清楚非常容易了解 !

楼主:
電源開關被按爆的原因是因為此螢幕在HDMI輸入模式下無輸入信號時會像電視一樣顯示藍屏,而不會轉橘燈進入省電模式,所以電腦關機後就要一起關掉螢幕電源,電腦開機時要再打開,而常按電源開關的情形下時間一久就壞了。

网友:
感謝狼大詳細解說~BanQ設計似乎都差不多.......

网友: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2011-04-28):
真的好像....
怎麼感覺連這個PCB的Layout 都是天下一大抄啊???
ASUS VW222S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5

狼大果然是強者~~~ 看來我得多加努力追上才行~~~

网友B:
一聲~~~狼嘯~~之後就................按爆了
狼大~您太用力了啦n_083|
狼的力量果然不容小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聲~~~狼嘯~~之後就................按爆了
狼大~您太用力了啦
狼的力量果然不容小覷^^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說不定是系出同門~

网友(2011-09-30):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算高階機種喔
有DVI+HDMI...當時應該不便宜

我也是這台, 2008年4月到現在了, 前陣子都按壞了按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