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CT-722D 控制面板按鈕無動作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05):
此機接上電源無法開機
檢查按鍵電壓動作正常就是不開機

心想應該又是 24C故障吧手上又剛好用完
在詳細檢查有重大發現..
此板居然有RESET
修護方式
接上電源用電線在RESET 2.5V與接碰促一下
拔掉電源在插上電源就開機完修了

在查看以前留下燈箱式奇美廢料板
都有RESET 點 有的1 RESET 有的2 RESET

网友:
看不太清楚哪2個點,不過大概是要短路就是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居然還有RESET點,這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RESET 什麼?   是把BIOS程序 RESET嗎?

网友(2011-02-06):
可以把要用電線碰觸的兩點標示一下嗎?..

网友:
應該是reset短接地一下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