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故障的檢測方法及順序

楼主(2011-01-06):
對岸「」中華維修網」分享來的覺得比較全很實用分享一下痞酷網民…

不開機故障的檢測方法及順序
1、檢查CPU 的三大工作條件
供電
時鐘
復位
2、取下BIOS 查22腳片選信號是否有跳變
3、試換BIOS,查跟BIOS 相連的線路
4、查ISA,PCI上的資料線,位址線(及AD),中斷等控制線(這樣可直接反映      南北橋問題)
5、查AGP,PCI,CPU座的對地阻值來判斷北橋是否正常
(一)、供電CPU內核電壓
(1)無電壓
   A、場效應管壞,開路或短路
   B、濾波電容短路(電解電容)
   C、電壓IC 無輸出
      無12V 供電
      電壓IC 壞
      斷線
 (2)電壓低
   A、CPU 工作電壓相關線路有輕微短路
   B、場效應管壞了一個,輸出電壓也會變低
 (3)電壓高
    C、回饋電路無作用
    D、電壓IC輸出電壓低
 (二)VID0-4(+5V電壓)
電壓IC 無輸出
和CPU座相連的排阻壞
斷線
 (三)VTT 1.5V
 (1)無電壓
     供電場效應管壞
     VTT1.5V 有對地短路
 (2)電壓高低
     場效應管供電不正常
     場效應管壞
(四)時鐘
(1)無時鐘
     CPU座與時鐘IC 之間開路
     時鐘IC 無輸出
    和輸出連接的濾波電容壞(10皮法)
(2)時鐘IC無輸出

供電是否正常  3.3V  2.8V  2.5V
     全部無輸出或一半無輸出
     晶振是否起振  22皮法是否壞
(3)全部無輸出
     有供電,IC 壞
    無供電,查供電相關線路
(4)一半無輸出
     IC 壞
     查不正常的一半供電
(五)復位
(1)無復位1.5V
     A、復位電壓低:北橋壞
     B、有電壓無重定
        北橋假焊或北橋無復位
        與北橋相連的線路斷開
  (2)北橋無復位(看PCI、AGP、IDE是否正常)
      有復位:與北橋間斷線
      無復位:查重定的產生電路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2011-02-28):
恩恩,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dal大大無私的分享,給我們這些新手一各維修方向

网友(2011-04-14):
很清楚的教學,如有實例就更好了

网友:
多多學習!一定沒錯的拉!

网友:
感謝提供檢測方式~~~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多多學習!

网友(2011-05-17):
感謝大大的分享,這樣就可以一步步的檢查了

网友:
非常清楚的解說.受益斐淺.謝謝辛苦啦..

网友:
好深奧丫...
假如看得懂,功力應該大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有實例就更好了

网友(2011-06-19):
收下練功.....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長知識

网友:
這是一份很不錯的參考資料,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收下並收藏,以時時激勵:)自己基本觀念要熟記

网友:
分享來的覺得比較完全很實用 ,,,,,   感謝分享 ,,,一起加油吧!!!!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2011-10-04):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新手的我還是一頭霧水
不知該量哪裡 有圖加以解說 一定大大出風頭
點閱率破百萬--------哈哈

网友:
請指教
插電後主機板的綠燈會亮
電源開關導通 電源沒啟動 主機板及電源都無動作
將電源的綠線接地 電源電扇會啟動 表示電源沒問題
請問該從哪裡檢測
THX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喔感謝你

网友:
請問大大,,, 怎麼判斷 CPU 腳座空焊 ???  ~~~~~~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先收下備用!

网友(2012-01-20):
照著流程走,至少不會在原地打轉
很不錯的維修資料

网友:
非常謝謝大大的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