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IMLH REV:3.2 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06):
這片板子是客戶升級換下的,故障原因不能開機。

先測試,觸發開機排針沒反應,先換power沒效,應該是板子上的問題囉,先打cpu小4pin及atx座確認3.3V、5V、12v、5VSB、PG等沒短路後上電先量各部位電壓,結果發現開機排針沒有高電位的3.3V,應該就是不開機的原因,先想了一下,sis的晶片組應該是直接南橋觸發開機,再查io為華邦W83697HF應該沒有參與開機,這時先不管IO(應為之前有維修一例是IT8712F-A的IO拉低了開機排針的電壓),再來這個開機電壓3.3v應該是由 5vsb轉換過來的,就開始找一些轉換電壓之類的ic,可是都沒有,後來沉思了許久看到板子右上有W83301R的電源管理ic,再查了Datasheet後發現,他是控制輸出DDR 參考電壓 1.25V及2.5V的ic,還有控制5VSB轉出5Vdual的電壓,心想是否從這下手~?
先量它的供電,沒錯是直接拉5VSB過來,再量控制mos的15、16pin,問題發現,電壓都不正常的1.XV,再往下追查mos的G極果然沒錯都是1.XV,S極輸出也0.41V當然異常(應該為5V),個人再查各輸出的貼片電容皆無短路,就從ic先下手換了它,mos先用補焊的,再上電..呵呵,電壓竟然會從1.XV~慢慢昇到4.9V,有時又會壓降至1V左右,到這裡真的卡住了...週圍的貼片元件已全數拆下量過,皆無短路,甚至有2個 1000u 6.3V的電解電容也都先拆除,S極輸出端的貼片電容也先拆掉,情況依舊,後來再沉思時,發現我剛剛回焊w83301r時是用烙鐵加一艵40元的焊油,會不會是焊油漏電,結果很瞎,清完很再上電電壓正常囉,再量開機排針3.3v出現了^^,,上除錯卡、cpu、pci、ram假載,各電壓都正常,但不跑碼....,擋D0(cpu未工作),往cpu量了pg及reset都是低電位,但南橋確定有發出reset信號(pci、ide、bios都有),sis的晶片不免俗的先刷bios,無果...~,沒招了,好吧,先從cpu reset往前追線,追到478 socket下方的電阻R31的一邊有1.81V,那NB就有送出reset訊號了啊~
這時短接一下reset排針,R31上的電壓不會高低電位跳變,..這時心想不會NB不良吧....到此真的沒辦法了,本來想上來尋問各位,但自已也不死心,先再加焊bios 看看是否確時焊好,無果,這時不小心碰到旁邊的io,XD...被燙到順間說出國罵......XYZ,發燒當然先換它,再上常,呵呵..跑碼了,一路到底開機成功..收工.

抱歉,這次維修由於沒想過會修好(最近已玩掛6、7片囉= =),照片只有關鍵的幾張故障畫面,請大家將就看看並加以指導。文字太冗常是因為小弟一刀未剪將此次維修整個過程的想法給大家作一個維修的參考~

補充:此次主機故障有跡可尋,因為這個客戶剛拿電腦來時,據他說電腦沒開機時,後方power附近也會有"燒燒"的味道,後來拆開power一看,5vSB轉換電路的整流二極體和旁運電路已燒的黑黑的,難怪有接5VSB的ic首當其衝~

212.06 KB, 下載次數: 78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個硬喔! Jack大越來越專業了!

這片板子的毛病很多= = I/O 很容易掛點 座也容易開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您也進入主機板完修一族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確實,手邊還有2片用帶燈假載測試燈都是閃閃動人.....

网友:
這故障真多!!!很精采的實例!!話說!!W83301R這個電源管理芯片它是控制記憶體的電路的

常常碰到MOSG級無電壓..換過這芯片也是一樣G級電壓出不來的...不知道卡在哪裡@@
碰到很多技嘉版子都是這樣的

网友:
是MB還是NB?????

楼主:
回复 网友B:

順興大,"R31上的電壓不會高低電位跳變,..這時心想不會NB不良吧...."這指的是北橋啊~

网友:
.......北橋......我看到豆芽菜...會暈~~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回覆10# shunxing
NB是North Bridge的縮寫.....

太多豆芽菜也看到會暈.....

网友:
恭喜修復
大大基本功不錯,要是我碰到IO壞應該直接棄修了吧
我功夫頂多只會換換MOS晶體,還有被動元件...要學的地方還一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