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E720m無背光(已解決,感恩啦)

楼主(2011-01-06):
各位大大好,碰掉一個棘手的問題,手上乙臺 優派 VE720m,故障原因為指示燈亮綠燈,但無背光,呈黑屏狀態,拜讀論壇,無此機型之帖子,先拆再說,拆開之後,只有傻眼,外接電源19V正常之高壓板,連顆電解電容都沒有,燈管接頭也超怪異,接電源線無按開關,面板發出吱鳴聲,按開關無接訊號時,聲音仍在,接訊號時,聲音停止,用手電筒照了老半天,也看不出什麼咚咚,到底是無訊號加無背光,還是僅無背光,若無背光是燈管壞還是高壓板的問題,只好用最笨的方法,再拆,過程如下
機板正面

機板正面

機板正面

高壓板背面及燈管接頭

高壓板背面及燈管接頭

高壓板背面及燈管接頭

久仰的U型燈管

久仰的U型燈管

久仰的U型燈管

U型燈管安裝處,如果真的壞了,怎麼換

U型燈管安裝處,如果真的壞了,怎麼換

U型燈管安裝處,如果真的壞了,怎麼換

裝上機板試試,還是無背光

裝上機板試試,還是無背光

裝上機板試試,還是無背光

拿個強光從背後照下去,OK,有東東(綠色草皮)

拿個強光從背後照下去,OK,有東東(綠色草皮)

拿個強光從背後照下去,OK,有東東(綠色草皮)

隨手插插壓壓在給它一次送電試試,見鬼了,亮了一下又滅了,一開始為何不會閃一下,而且,只有閃一下,小弟 還照的到

隨手插插壓壓在給它一次送電試試,見鬼了,亮了一下又滅了,一開始為何不會閃一下,而且,只有閃一下,小弟 ...

隨手插插壓壓在給它一次送電試試,見鬼了,亮了一下又滅了,一開始為何不會閃一下,而且,只有閃一下,小弟 ...

如此,研判為高壓板的問題,只是沒碰過這種板子,該如何下手,還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高壓板近照

高壓板近照

网友:
建議您先檢查一下外接的變壓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外接變壓器正常19V

楼主:
經過初步思考,比較有可能為附圖紅點(S96236H)與藍點之零件(07960SN或E30878)異常。

网友:
這台的通病,外接變壓器老化了
在沒負載下是19V,開機的瞬點會降電壓
所以建議直接把外接變壓器拆了,四顆電容換一換就好了
我的也是吱鳴聲,在換完變壓器就都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

楼主:
真是技術有待加強,ㄧ昧專著背光的問題,卻忽略了外接電源,加以負荷的電壓變化量,感謝各位大大提醒,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感恩啦
問題的癥結點

外接變壓器之電容

外接變壓器之電容

网友:
天啊 一整排給他連珠炮...

果然維修經驗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已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個人的習慣是拿到有外接式的電源時,二話不說先換個電源再來拆機.

网友:
今天收到一台VG700,也是外接power adapter,上電正常...燒機6小時也ok,之前也是收到外接power adapter的機種,換過power adapter就好了...這種烏龍事件還滿多的...

网友:
尤其是ADP的19V Adapter,最好先列為首要懷疑對象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醒與建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