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我終於完成了LC2010電感電容表的組裝了

楼主(2011-01-06):
終於在昨天晚上完成了組裝,感謝主購、寄貨、送東西及解答的大大們~~

一開始拿到時,頭還真痛~~

很久沒有焊接實作版子了,而且還有SMD小元件+LCD排線,
老實說還沒焊過這種東西~~~

看了板子正面~~

再看反面~~

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加上我有個壞習慣,就是喜歡研究電路的原理~~
上網找了資料後,發現跟底下這個圖差不多~~

主要就是9V穩壓到5V為主電源後,
提供給所有電路使用~~
而計算的方式就是用 f = 1/(2*pi*(L*C)^1/2) 的振盪公式,
將振盪輸出經由放大器的比較電路,
另外有個繼電器是用來控制電路走向計算電容值使用的,
最後利用MCU計算後,將結果輸出到LCD,
過程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團購的這組有些許不同:
1. 沒有5V穩壓電路,所以必需直接提供5V主電源
2. 採用的是LCD 16x2,不過接法一樣
3. 用的MCU比較高級,還可以內存設定值到EPROM
4. 時鐘用的是12MHz,準確度應該會比較高一些
5. 最大的不同是,電感值的電路差不多,但電容值的電路就差多了,
    利用的是另外一組放大器,經由電晶体的放大,再到MCU,
    等於是電容值跟電感值的計算是獨立的電路~~

附上電路圖

研究電路是怕說以後壞了,至少要有能力找到問題點來解決~~

整理好資料,清查零件後,發現電解電容變成SMD電容,
另外有一個470k的電阻誤差過大,只剩下440k而已~~
買了電解電容及電阻後~~ 準備開工~~

我的焊接順序為:從小元件焊到大元件~~
而且把電路圖印出來對照的焊,比較不會出錯~~

不知道對不對,不過覺得這樣子應該是比較順~~
完成後,初步測試~~

太爽了,一次就成功,哈哈~~
裝上外盒,塞不進去,因為電解電容太高,
而且我二個IC都加IC座給他們~~
只好先綁個橡皮筋~~

想想實在是醜到不行~~
於是自己再加工,把洞開一開,背面也開了個洞,
前面貼貼紙,後面貼膠帶,終於有個樣子了~~

大電容也一樣沒問題~~

電感也是ok的~~

這次團購實在是物超所值,而且還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知識,
謝謝這次提供協助的大大們~~~ 感激不盡~~

PS: 我試過最低4.5V電路還是可以正常工作,
不過LCD的顯示愈來愈淡~~ 另外contrast可以改接可變電阻,
就能改變顯示的對比度了~~~

网友:
其組裝不難的,電解電容高度不好選,作著改成SMD的原因吧!,完成後正面貼紙上還要貼保護膜

网友:
連電路都出來了,真是厲害,不過我都有看沒有懂,真的都還給老師了n_1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下大大,保護膜是那個格子的那張紙嗎?? 要貼在那裏??

网友:
保護膜貼在正面貼紙上跟盒子一樣大,開關挖洞就好

网友:
寫的很好..

相信裝機成功率應該提升不少..

我滿豬頭的, 裝好後, 試試沒問題, 再次試時, 由於我是用直流電源供應器, 正負接反.. 一陣香味, LCD 顯示就成了格子, 不能顯示字.. XD..

換了電晶体及 LM393 , 它依然耍帥, 都不鳥我..

該不會是 LCD 上的 IC 或是那顆 MCU 燒壞了..

所以大裝好後, 上電一定要小心, 不要像我.. XD..

网友:
回覆 7# cremaker

cremaker大,LCM和PIC大概都燒毀了吧!

在電源輸入端,掛一顆二極體,就不會再怕裝反囉!

网友:
回覆  cremaker

cremaker大,LCM和PIC大概都燒毀了吧!

在電源輸入端,掛一顆二極體,就不會再怕裝反囉 ...
引用 网友B:

感謝, 我也是這麼想..

我事後才想到裝個如你所說的二極体, 但太晚了..

一下子給我燒了兩個最重要的零件.. 我真是天下第一豬頭..

网友:
寫的很好..

相信裝機成功率應該提升不少..

我滿豬頭的, 裝好後, 試試沒問題, 再次試時, 由於我是用直流 ...
引用 网友C:

我也因為電源引線錯誤 ,只造成lcm 受損,pic lm393 沒事 ,想改用標準的1602 lcm, 順便改善字體太小問題.
如果要加diode 建議用蕭特基的壓降較小.

网友:
16x2 lcd display 是否標準模組 ,各家廠牌都可替換.

网友:
裝上外盒,塞不進去,因為電解電容太高,
而且我二個IC都加IC座給他們~~

引用 网友D:

電解電容好像只高出 1mm 的樣子,所以要去買矮一點的。
順便請教您加上 20pin的 IC 座之後會不會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高的應該是電解電容,再來是按鈕,再來就是LCD跟加20pin的IC~~
我被迫挖了三個洞給電解電容,另外邊邊的地方也修了一下,
像是繼電器的地方會卡到~~~ 我是用小電鑽修的~~ 呵~~

网友:
回复 网友F:

LCD1602規格表
PIN1 GND 接0V
PIN2 VCC 接4.8V-5V
PIN3 V0 對地接電阻470-2K
PIN4 RS RS=0,指令寄存器;RS=1,資料寄存器
PIN5 R/W R/W=0,寫;R/W=1,讀
PIN6 E 允許信號
PIN7 D0 資料0
PIN8 D1 資料1
PIN9 D2 資料2
PIN10 D3 資料3
PIN11 D4 資料4
PIN12 D5 資料5
PIN13 D6 資料6
PIN14 D7 資料7
PIN15 LED+ 背光正極,接4.8V - 5V
PIN16 LED- 背光負極,接0V

网友:
我的也已經裝好了~~~但就是~~LCD畫面....根本看不清楚阿....
文字~~實在是看不太清楚......看樣子~~有空要進貨的時候
在去買通用的液晶模組改一下

网友:
看這玩意測量值範圍還蠻大的(Cx=10pF-70mF 70000uF),跟我一台1千多的電容表有得比
只是刻度...量pF級的陶瓷或麥拉電容還用0.xxxxuF表示,讀取比較不方便而已
有空我也要買一組用看看(其實我主要是量電感,專用LC Meter又很貴)

网友:
電解電容太高的話,可不可以讓它倒下來?
還有,LCD座底下兩邊的銅箔有什麼作用嗎?需要跟電路板接合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電解電容太高倒不下來,可換成鉭質電容,兩邊的銅箔是固定LCD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量pF級時是以pF單位顯示哦

网友:
當初我在測時, 電容應該是有兩檔切換..

所以 grasson00 大是否搞錯了..

网友:
請問這個量測1000uf電容時,測試的瞬間電壓最高約幾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鉭質電容是個好點子。
至於LCD兩邊的銅箔...剛剛看了要怎麼「焊」?是要黏在板子上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量大容量要10秒以上, 不會超過5V,問這個問題重點是捨???

网友:
回复 网友E:

    烙鐵約30w以上,快速碰座PCB間加錫即可

网友:
回復  hanwen

   量大容量要10秒以上, 不會超過5V,問這個問題重點是捨???
引用 网友A:

因小弟之前有爬文到wish大有發表一篇"電容錶真的是電容的照妖鏡嗎?"
有提到電容錶在量測高壓電容時可能會有準確度的問題,
想瞭解一下這款是不是比平常在用的數位電錶能送出的電壓高些,
是否能解決部分數位電錶判斷錯誤的困擾提高些準度^^"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這是量一般電容用,量測高壓電容,應該還要量耐壓跟破壞電壓(靜電絕緣破壞)功能的高壓電容表

网友:
我也好想要~~沒有跟到團~~

网友:
這種LCD似乎不太容易看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太容易看清楚????是字小嗎??可改換大的LC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是沒有買套件啦,只是根據過去個人經驗認為
這種LCD識別性不太好...

网友:
回復  tfc77

呵呵...我是沒有買套件啦,只是根據過去個人經驗認為
這種LCD識別性不太好... ...
引用 网友I:

只要給穩壓過的5V LCD再看就很清楚了~~
過多過少的電壓都不行....

我的組裝就有加5V的穩壓電路....

引用 网友A:

你那4.5V的SONY電池還有嗎??
我拿來改裝我的行車記錄器~~
比原本的電池還要更持久...
超好用的...想說便宜的話我想在多買幾個回來用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還有百來個阿,只是不知道要幾個,跟含運算多少也,要不要起個數機會一下

网友:
回復  shunxing

    還有百來個阿,只是不知道要幾個,跟含運算多少也,要不要起個數機會一下 ...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一個要賣多少阿.....

网友:
要幾個,起個數字含運機會一下

网友(2011-06-07):
又是內地的stc mcu
我的g540 programmer寫/讀不了它

网友:
回复 网友K:

此MCU作著有做防copy保護的

网友:
不知還有無此套件能購買勒?><

网友(2011-07-09):
回复 网友J:

順興大:
   "老眼昏花"?還是忘了調整 對比 的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