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ip分享器-型號dlink di-707p

楼主(2011-01-06):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人修過dlink ip分享器嗎?型號dlink di-707p
目前狀態能過電和插網路線會亮
但無法ping到和進web 控制介面
基本發現變壓器電壓輸出是10v但機器本身只能5v
後來換一顆5v也不行,很明顯有零件故障囉
我看零件每多多少想請問可以先換哪些零件試試看
目前機板有地方泛黃
有可能下面零件故障嗎?
1.bios 2.晶振 3.希望不是晶片掛囉
分享器全圖
泛黃機板

网友:
烤焦了......
D-Link的通病....過熱~~~
無法ping到和進web 控制介面<==先查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判斷bios是好壞呢?
dlink確實很多產品都是常常熱熱的
常常變壓器故障和熱熱的,尤其夏天
這台是24h小時放在電腦教室,但教室沒開冷氣~~~

网友:
開機自我檢測正常的話...
就要看連線燈號是否正常....
如果連線燈號也異常.....
主晶片旁邊的那顆HUB晶片凶多吉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就是無法得知自檢正常嗎,ping也ping不到,web也進不去
電源燈和網路線插入綠燈都會亮,就是無法ping到
按背後reset也沒反應,難不成真的是bios掛囉

网友(2011-02-17):
我是有換過裡面主機裡(10多顆)+4顆變壓器裡(4~6顆)的電容器
換一換偶爾斷線的問題就好了
除非你的問題是連亮都不亮

网友:
要不要把晶振拆下量看看有沒有頻率,再來查看看晶片的問題

网友:
感謝喔  收下了

楼主:
目前主要燈都會亮就是不能ping到
而且網路線插入燈會亮,故障很像我們電腦bios刷錯一樣通電沒反應一樣

楼主:
這個bios很像電腦的bios不知可否重燒錄firmware

网友:
按住reset然後插入電源   試2-3次  試試吧
上次我的也是這個問題
首頁應該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