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架伺服器的朋友,你是用什麼版本?

楼主(2011-01-06):
請問有架伺服器的朋友,你們是安裝i386或X86_64?

网友:
請問有架伺服器的朋友,你們是安裝i386或X86_64?
引用 网友A:

我幫人裝的 server, 都是使用 UBUNTU 32bit 版的, 因為 CPU 都是 478 的啊.. XD..

网友:
w大,這主要看您的處理器是什麼種類,有支援64位元指令集的,才有辦法裝x86_64,不然裝i386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TO:cremaker & s10274chen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現在連表達都有問題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機器可以支援X86_64,那你會用i386的版本嗎?

网友:
如果單純的只跑 server 功能, 我會裝 64 bit 的..
因為 server 相關這類軟体都很成熟, 在 64bit 上跑絕對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想請問你為什麼會選UBUNTU?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网友:
回復  cremaker

你好︰
我想請問你為什麼會選UBUNTU?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謝謝! ...
引用 网友A:

最早以前(約六年前吧)都是用 FreeBSD 架的..

為什麼改成 UBUNTU 呢?

主要原因有:

1. 我使用的作業系統是 UBUNTU, 用 server 版來架, 比較熟.. 其實在 UBUNTU, DeskTop 版和 Server 版差異不大, 主要不同是核心及安裝方式, 其餘的軟体兩者都可共用的, 等於說用 Desktop 來架 Server 也是可以, 若把 Desktop 的核心換成 Server 的核心, 那它就變成 Server 版了, 其實兩者之間沒什麼差
2. 線上支援較多, 在官方的討論區, 各種問題都很好解決
3. 更新、管理方便, Server 版其實也可加裝 GUI 介面, 這樣維護及更新, 不論是使用命令列或 GUI 介面都很方便, 這可省下很多時間
4. UBUNTU 安全更新很快, 相較於其它發表版本, 這點很值得嘉許
5. UBUNTU 官方資料很齊全, 幾乎什麼問題, 在上面都有答案,

另外, UBUNTU 的老大, 曾信誓旦旦的說, UBUNTU 的產品永遠免費.. 這對我來說, 很受用的..

网友:
換過很多版本.....
目前現役的兩台一台用古董級的Mandrake...
一台用CentOS......
我還是跑i386,因為硬體被限制住了...

如果機器可以支援X86_64,而且純跑Server,我會和cremaker大一樣,裝64bit的....
重點在於穩定性和資料庫處理速度....
Server架構普遍來說都比較穩定,尤其以64Bit來說,
流量大(資料量大)的時候,就會發現64Bit的優勢了.....
就資料庫和記憶體方面來說,i386受限於程式預設,記憶體使用上最大就是支援到4G,
如果要處理更大量的資料時,64Bit可使用超過4G的記憶體.....
速度上一定比i386的32Bit要快....
程式和資料越多,速度上的差異越明顯....

楼主:
被cremaker說動了,下載Ubuntu回來玩玩看。

网友:
Ubuntu不錯用,我也有用.....
不過不是拿來架Server,是拿來跑我的筆電.....
W大您問的是架Server,所以我就沒說了....
因為我沒拿Ubuntu架過Serv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Linux裝來當一般工作使用,那我只能說一個字"強"。

网友:
回復  carl0804

如果用Linux裝來當一般工作使用,那我只能說一個字"強"。
引用 网友A:

那用 FreeBSD 當做日常使用, 不就帥呆了..

其實, 我是覺得沒想像中的難, 我家的電腦都是用 UBUNTU 的, 最近可能會裝一台 XP, 給燒錄器專用..

我維護的某家公司, 全省除了台北的人事、會計因為要下載公家單位表格及銀行來往, 不得不用 Windows 外, 其它及外縣市, 我都改成 UBUNTU DeskTop 版了..

Yoyomay 及小邱(大雄), 有來過, 可當做見證..

我現在反而覺得使用 Windows 的人才是強..

隔行如隔山吧, 會了就不覺得怎麼樣了..

其實站上使用 UBUNTU 的人應該不少, 還有個 User ID 是 ubuntu .. XD..

网友:
小弟是用CentOS 5.3 X86_64架了一台簡易server, 是看完鳥哥的 http://linux.vbird.org/linux_basic/0120howtolinux.php 後加上自己的需求決定的, 給W大參考看看.

网友(2012-01-19):
Ubuntu 有一個 WINE 環境, 有興趣的人玩玩看, 就知道更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