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CMV 743A畫面水波紋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1-06):
這台是客戶拿來修的
一開機...果然就水波紋
開機看看

先拆機再說,就看到有電容突起

除了2顆220uF/25V外,另外一顆1000uF/10V沒突起但也有問題
待換電容...因沒有220uF/25V我用330uF/35V跟470uF/25V各一個代替
1000uF/10V用1000uF/16V代替

電容換好了,裝上去

上機測試,水波紋不見了

故障電容1 220uF只剩 511pF
請注意電容表刻度

另一顆好一點,220uF剩891pF

電容表有誤差那麼大嗎
拿顆正常470uF量->460uF

所以就是電容問題,電解電容一爆容值就差很多
但沒看過爆的那麼徹底的電容 (511pF/220uF)*1000000=232727
差了232727倍容量...
回主題,這台也算軟的
電容換一換就完修...最近很少那麼軟的了
謝謝各位大大觀賞...

网友:
超軟的...
還是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又是capxon(凱補松)這牌子的電容爆了...這電容故障率根本就是超高...
我的螢幕pi板就是dac12m030有帶音效的版本,也是同樣症狀,就是他們搞的鬼...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台都爆這兩顆小的,換掉就好了
我也換過兩台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吃軟不吃硬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啊,不過大大一樣是換易爆的電容,
會不會又回來啊?

网友:
那2顆220UF25V 電壓濾波電容幾乎是時間到必掛...
我都直接給他換上470UF25V...

恭喜大大完修啊,不過大大一樣是換易爆的電容,
會不會又回來啊?
引用 网友A:

1年後回來..又可以多賺一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大真的是生意人啊,這樣也行!
看來我都做朋友的,太有良心了!

楼主:
我跟S大一樣看法
這樣才有錢賺阿
現在修液晶價格都被殺爛了...成本降低才能生活阿
話說回來這種Elite跟Capxon電容我進很多...

网友:
說真的Capxon的電容~~~還算是很耐操.....
只不過是現在的設計......東西搞到這麼便宜....
有可能不讓你早點壞掉嗎??
公司要賺什麼??
我們只不過是賺這些公司出來的時間到就會壞的產品
而且賺的是技術錢..沒有這些公司的產品~~~我們怎麼過活阿

...真糟糕....最近我也快成了搶錢一族了....有點快過不下去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