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電源晶體恆流電壓問題

楼主(2011-01-06):
請問LM317已定流電路,輸入電壓端可否超過40V以上
(註:右邊為電壓輸入端,左邊為電流輸出端。)

网友:
原廠資料寫說
Input-Output Voltage Differential +40V, −0.3V
Reference Voltage  3V ≤ (VIN − VOUT) ≤ 4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說LM317利用在定流也是無法跳脫電壓限制嗎?

网友:
附上 data裡面有原廠圖表在第六頁

网友:
回復  cmw895
也就是說LM317利用在定流也是無法跳脫電壓限制嗎?
引用 楼主:

是,例如 Vin=50V,Vout 端子所接的負載會令 Vout ≦10V,那麼 Vin-Vout ≧40V,這時候 LM317 就有危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LM317耐壓是40V,如果你需要更高耐壓,你可以選購LM317HV系列,我把照片跟Datasheet留在下方,請自行下載參閱。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相關資訊

网友:
LM317有些情況下可以用在電壓超過40V的電路。

LM317的40V指的是輸入端和輸出端的差值。比如你用在一個輸出100V的穩壓電源上,而需要恆流的負載電阻在80歐左右變化,工作電流是1A,那麼你可以用LM317恆流(不考慮功耗問題時),因為這種情況下,輸入和輸出端的電壓只有20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應用的電壓差是再45伏特以上所以除了W大所說的HV版或改用其他電子零件可能沒辦法了。
因為位處於小地方購賣東西很不方便,所以零件能代用盡量代用,現在有網購這種方式,已經夠方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找了兩個LM317應用於高壓穩壓的電路,這個最初是用於膽機電路的。你可以參考下:

网友:
Nice Circuit for High Voltage Circuit with "constant current" function!

网友:
回復  9 &10
高壓穩壓請注意電流問題
10樓的電路圖output部份有特別說1.2v到160v at 25ma max
在定流電路25ma下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