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無法關機

楼主(2011-01-06):
各位大家好
大家一般問無法開機問題,但我今天要問是無法關機
問題是,電腦都可正常開機和進win xp
但當下關機之後又自動開機,它沒斷電自動重新開機
我試過在bios下按電源開關會像reset一樣重新開機
我換過power一樣,目前懷疑開關故障不然就是電腦主機板
開機電路故障,如果說不是開關問題會不會是io晶片呢?

請大家提供幾個測試的方向~目前我會先把主機板拿下來試試看
是不是開關問題,目前電腦還在公司使用者那邊等先換一台給使用者
再來測試,感覺紫綠線無法得到關機電壓吧??

网友:
個人認為需要拔掉電源開關及REST先檢測看看,如果還會關機重開再試記憶體跟顯示卡

网友:
我曾經遇到過的是記憶體問題.....
不同廠牌記憶體,匹配性和相容性不佳,
結果造成我的電腦也是無法關機,關機後又會重開.....
可是在使用上卻都沒有問題.....
找很久才發現....

网友:
機殼上的開機鍵和REST鍵先測量看看

网友:
這個問題之前有碰過,可試著修改bios裡關於acpi電源管理的設定,或者確定你的xp裝置管理源裡的電腦是否有支援acpi,如果不是,就會有不能關機或關機又自動重開的問題,供您參考~

网友:
之前有遇過電源供應器問題的,不過jeremy168大已經排除這個了
jackchen681大提的也是問題點之一,不過jeremy168大有試著在bios裡按POWER SW
應該可以排除這個問題了?  不過會變成RESET動作還真的是蠻怪的

猜想......BIOS裡面除了ACPI這個外
像是 按下POWER BUTTON的動作是 INSTANT OFF 或是 delay 4 sec 這個
以及 AC POWER BACK 後的動作是 LAST STATE 或是 ALWAYS OFF 這個
可能也可以注意一下
或者是......拆板裸板測試,並放掉BIOS設定,回預設值看看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方法給小弟我
今天搬一台去把不關機電腦換回來
結果................回來測試~~~
屢次測試關機都可關機,xp可關機,bios按下開關也可關機
真是傻眼~看到鬼囉~要搬回來前還測一次確實不能關

但我換給使用者的新電腦在那邊又正常~
我只能說看到鬼囉
有問題這台電腦沒改任何設定,只是周邊和放置地點不同
其他都是相同的~

唯一能解釋就是這台電腦跟使用者周邊有相容問題囉???

网友:
滑鼠跟鍵盤的介面都是相同的嗎?
還是有設定........Wake On LAN 之類的設定?

网友:
這種問題通常很怪,可能正如你猜的,和使用者環境有關。小弟也曾遇過,可能跟電源系統的接地有關。或是周邊配備,將印表機離線後,都正常,接上就出問題,自動重開機。供參考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規格都是相同的,都是usb的
     com1多插一個毒卡機(健保ic獨卡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該是環境問題,因換另一台給使用者下午就打電話
來囉,說電腦一下子就籃底白字囉~真是Orz真是快瘋囉
星期一打算拿台全新的電腦看他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問題週邊全部換掉不相信真的有GHOST~

网友:
你問題感覺比較像是記憶體故障,用好的記憶體交叉測試看看......主機板應該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點在於同一地點兩台不同的電腦主機
一台不能關機,一台是一下子籃抵白字
量過電壓是116v所以電因該供應沒問題~
今天換台全新主機在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覺得應該是對方安裝了什麼軟體後造成籃底白自
一班出現籃底白自 都有他的代碼可以解讀出來故障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重點又來囉~搬回來放一天又好好的~不會藍底~
    所以最近真是背啊~

    目前換一台新電腦是還沒接到電話~

网友:
SW的問題比較可能吧,再來就可能是網路開機或者鍵盤滑鼠有設定開機,BIOS看一下吧

网友:
量看看電源110v火線與(不是N相喔)地線伏壓多少...地線與N相伏壓多少..他會變動不過最低需求地線與N相要低於25V不然在電子產品使用上傷害很大也會影響電腦開關機(跟POWER好壞有關)...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好幾次這種問題,大部分都是記憶體的問題居多

楼主:
各位前輩
經過多天的煎熬終於問題找出來囉,原來是健保讀卡機造成的(我們是醫療院所)
那天換新電腦給單位結果單位還是反應不能關機

後來真的火大囉一條一條的週邊線開始把掉試關機
結果試到健保卡讀卡機插入com 1電腦主機立刻通電開機(沒按電源開關)
試關機果然也不行,測試兩次都一樣情形後來換台新的讀卡機終於這兩天使用者
說都很正常可關機囉

所以懷疑可能讀卡機機板有短路,造成插入com影響到南橋和IO晶片

元兇如圖
它的插頭

网友:
如果因為健保讀卡機造成電腦損壞,不知能不能叫廠商賠損壞掉的電腦零件???

=====<< 以下話題是離題了,各位看看就算了 >>>>==============================
如同買了一顆足瓦的power,結果造成電腦燒掉,不知要如何舉證才能讓廠商賠...
之前網路上常有人寫買到濫power造成電腦損壞或燒掉...可是卻沒人寫出最後如何跟廠商索賠..
美國或國外應該比較重視消費者吧~~難道賣到美國或國外的power都比較耐用,所以都沒有發生過電腦被power燒掉??

楼主:
如果因為健保讀卡機造成電腦損壞,不知能不能叫廠商賠損壞掉的電腦零件???

引用 网友F:

    別想太多賠你~不可能的~我們維修還要付錢呢?
    國家健保局廠商是廠商標案誰標到誰做只有一家
     他不怕你不買不付錢~

     新來的讀卡機也不是東元囉
      東西爛只能認命

网友(2011-02-09):
我之前遇過的大都是power或是記憶體,居多,參考看看

网友(2011-04-21):
有趣的經驗 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