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上顯示卡後 電源供應器 自動斷電

楼主(2011-01-07):
我朋友給我兩張顯示卡(PCI-E ),但是一裝上主機板上面,開機POWER就自動斷電保護,不知道從哪裡查起,顯示卡看起來沒有異樣,感覺很正常,還很新的說。   另一張顯示卡,裝上去就沒有事情

网友:
一般會產生這種症狀大概都是顯示卡的供電部分斷路。

開機POWER供電給主機板,主機板再供電給顯卡。顯卡短路,造成主機板發生短路現象,POWER得到短路訊號,進行斷電保護。

應該是這樣啦!!

楼主:
你說的是沒錯 因為我那裡有其他兩片是GPU掛了 也是這種狀況 =.=

网友:
參考下面這篇文章, 或許能有些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25794-1-1.html

网友:
顯卡上面的元件有故障或者短路的地方
仔細看看甚至連SMD電容也要看看
用三用電錶下去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