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筆電2.5寸~ IDE硬碟]接IDE排線要轉換頭嗎??

楼主(2011-01-07):
請問一下【筆電2.5寸~ IDE硬碟】【接 3.5寸硬碟的    IDE排線】要轉換頭嗎??

因為咱今天 【比了一下】大小~   好像不合!!

ps:咱用的是 30G 【筆電2.5寸~ IDE硬碟】!!

网友:
要!!一個約50~80元。

网友:
露天http://
2.5吋硬碟轉IDE排線〈全新品〉特價每條$80=有現貨

僅供參考

楼主:
謝謝2楼  D大的回答^-^
也謝謝3楼 jack671 的回答^-^
原來轉接頭 的照片是這樣的!!

网友:
要確定是IDE的.....
2.5吋的硬碟IDE和SATA的頭很像....

楼主:
要確定是IDE的.....

咱確定是 IDE   30G的筆電硬碟~因為這個硬碟是 買來要給【某台Toshiba筆電】用的!!

2.5吋的硬碟IDE  和SATA的頭很像....

應該不會吧~    2.5吋的硬碟SATA界面【是金手指】~粗细差了很多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25331-1-1.html
【SATA硬碟】接頭形状

楼主:
顺便貼一台   Toshiba的筆電~【型號satelite 5200】 【如果有這臺故障的筆電】~ 沒有硬碟架【千萬不要買】!!
【1】因為 它的硬碟排線【是軟的】《--》在接頭母座後面【有軟排線6~8mm的長度】!!   裝上【硬碟後】~如果沒有[硬碟架]~ 硬碟会[會來回震動2~5mm]
【正在高速旋轉硬碟會被震壞】  》《    我就弄壞了一台!!

【2】硬碟排線~理論上會比一般筆電【還容易虛焊】 與讀不到資料《--》也是因為硬碟常会[會來回震動】~拉扯的原因。。》《

网友:
另要小心別接反了~~接反了硬碟就掛了@@"

网友:
另要小心別接反了~~接反了硬碟就掛了@@"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會掛掉啦!我自己就裝錯過,硬碟還是好的,應該沒那摩嚴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台中這邊賣4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電源部分要注意~~正負極~~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store.pchome.com.tw/goodsalehouse/M00335692.htm

台北光華可以找到30塊錢的level... 只不過要花時間...
這個比較優...因為不會因為長時間使用拔插~ 導致排線斷裂~

网友:
這種的要做好保護。我貼的那個雖然是很舊型,但是沒有任何金屬部分外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我的也是這個...台中賣40
    為何你要拔來拔去呢???

    2.5吋IDE基本上5400轉
     3.5寸都到7200轉了,你會想用慢的開機嗎?
   那就買外接盒當外接盒用就好了啊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會去買這個東西是因為當時筆電沒有光碟,「要接在PC上安裝與設定東西」。當時常常插拔。

這東西已經好幾年沒用了,沒想到現在會翻出來要用到 。(還好沒弄不見了)

网友:
回復  wst2080

  為何你要拔來拔去呢???
引用 网友C:

    其實很簡單~~~ 以前幹MIS的時候~~~ 常常都是GHOST NB....
PS: 動不動就得維修百來台的NB... 當然GHOST都用PC來弄 (1來快、2來簡單)
(為啥公司不買硬碟拷貝機.... 呵呵~~ 別問我!!! 我有建議過... 只不過採購部門打我的槍   Orz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覆

哇!百來台的NB.......
上次和同學在國小服務ghost一批大約2、30台NB就快抓狂了。
映像檔燒到光碟機來ghost好慢,反而用USB比較快(要不是新機子能跑USB2.0,大概會吐血)。

网友:
回覆  wst2080
哇!百來台的NB.......
上次和同學在國小服務ghost一批大約2、30台NB就快抓狂了。 ...
引用 网友E:

我會先將其中一台的NB弄好還原光碟
然後透過一台PC搭配轉接卡來針對那堆NB 來進行GHOST.... 這樣會快上很多~~~
PS: 弄NB... 都用推車放滿滿的推到我的專屬的辦公室來弄...

网友:
回覆  wst2080

哇!百來台的NB.......
上次和同學在國小服務ghost一批大約2、30台NB就快抓狂了。 ...
引用 网友E:

先做好一台,在運用ghost 的pear to pear 一次作20-30台nb(要接網路線)大概一個小時搞定吧!

网友E:
先做好一台,在運用ghost 的pear to pear 一次作20-30台nb(要接網路線)大概一個小時搞定吧! ...
引用 网友B:

要是每台電腦主機板都不一樣....那會整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哇!玩PXE!啊!對齁,那時候我怎麼沒想到,不過那招真的也沒玩過,不知道怎麼玩。
有看過學校電腦教室用還原卡做類似這種動作,問了一下,光要把整間電腦教室這樣佈署起來,花的時間竟然超過幾個小時。很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