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X66T256D 不停重開機(已修復)

楼主(2011-01-07):
技嘉GV-NX66T256D 6600gt無風扇版,開機後會不停重開機,偵錯卡顯示到C1就會自動重開,換過
三塊主機板都一樣,所以應該是顯卡的問題,目視電容跟mos沒有爆漿燒毀,請問這要從哪裡開始測起?

楼主:
目前將板上所有mos跟電容拔下測試,均無擊穿,電容部份有些1000uf 6.3v的量到1200uf左右的數值,這樣
是否正常,另外這塊卡分別在三台配備不同的系統上測試過,均為一樣的狀況,所以應該與記憶體無關系

网友:
VGA card RAM can't access.
problem not at the VGA power.

网友:
也是要 查 電壓有沒有正常 ..GPU所需的電壓 跟 ~VGA 上的 記憶體 `電壓
板上的各項電壓
有遇過 插上反覆開機的 ~ 是 GPU 空焊..
給你參考

楼主:
上chinafix找資料發現同樣狀況的是GPU空焊,用熱風槍加熱GPU3分鐘後可以開機了,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上chinafix找資料發現同樣狀況的是GPU空焊,用熱風槍加熱GPU3分鐘後可以開機了,感謝大家的幫忙 ...
引用 楼主:

好範例,請教熱風槍調幾度呢?謝謝

楼主:
好範例,請教熱風槍調幾度呢?謝謝
引用 网友A:

350左右,不過我高興的太早了,跑2D沒問題,跑3D就開始下雪加破圖了,看來還要再來一遍,我還有
另一塊ati公版X800gt,這塊是開機破圖,一樣用350度熱風槍對GPU加熱三分鐘,目前跑3小時burnintest
沒有問題,還有一塊7300gt也是開機破圖,還沒試過,等等用熱風槍試試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的資料

网友:
感謝提供經驗,下次有遇到就能用大大的方法試看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提供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