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 dc to dc電源板(含變壓器)

楼主(2011-01-07):
[徵] dc to dc電源板(含變壓器)
手頭上有一套系統缺電源
請各位大大手頭上如有肯割愛的,請PM給我謝謝

网友:
再寫甚麼呢?有點看不懂...
DC Vout和Vin範圍呢?
那你要含變壓器,就是從交流轉直流了吧
Spec.   PO出來大家好幫妳啊

楼主:
就是它啦

网友:
店長兄指的是輸入電壓範圍、輸出容量、各路電流等參數喔~

楼主:
抱歉解釋的不清楚,他是要用在主機板供電20pin用的,一般atx power沒辦法裝,電腦主機空間有限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tid=25854&pid=338153&fromuid=2664

所以要用類似這種的dc to dc pow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電腦是準系統嗎?小主機???
    看起來外接一顆POWER 插上20 PIN 另一端輸出多少 你量一下

楼主:
電腦整體耗電不超過60w,如minyau 大大賣的thin client 小小電腦使用的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如我所想的一樣...
    你可以改裝就好了啊

     DC TO DC 版只是延伸而已
     原理是主機內用的電壓是多少你要了解

楼主:
跟一般atx power一樣,只是他是靠外接變壓器轉直流,在由dc板降壓輸出電腦主機要用的電源20pin

网友:
開板大要的是"mini pc 車用電源轉換器"
貼圖是從拍賣網借來的
非廣告,如有侵權請告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是改個線路就可省去很多時間

网友:
把這個塞進case裡,輸入單一12v電源即可
也可以把整組mini pc搬到車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