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2010電感電容表

楼主(2011-01-08):
這台是跟tfc77 買來的....
由於我都已經組裝起來了~~
所以就PO在此區囉....順便把一些特殊狀況告知有購買的..
先給大家看看我組裝好的照片
當我要送電測試的時候....居然無法使用...原先以為是我步驟錯誤...
反覆測試了幾次..才發覺...居然是電池的問題..
再來就是電壓的問題....
剛開始送電時候..居然給我吃高達3A的電流....
我還以為短路了勒...居然是充電模式引起的....
放久了~~充電電流會下降...
一直降到0.05....這時LC2010電感電容表才正常動作...
測試電感大致上沒有問題...
但~~電池的問題可是很頭大....因為我把電池裝置在開關的後方
居然會因為電池有電持續耗電..........
而且~~這電池充飽最高也只有4.5V....完全無法驅動LC2010電感電容表
為了能正常使用...只好去找DC-DC的升壓穩壓電路板
並且將電池改裝至開關的另一端改成插電的時候不用切開關就可以直接充電
而電池也不會因為開關關閉造成持續耗電...
要找零件做5V升壓穩壓電路實在太麻煩了...我翻箱倒櫃..
被我翻出了... 之前在網拍買東西時送的USB手機充電器...
把它分解開來一看...果然被我猜中...是DC-DC的5V穩壓電路
把電路板拆下來改裝....
改裝完之後....我發現~~因為電池的電源直接由DC5V的輸入孔連接
所以~~5V的USB變壓器卻會因為有電壓而電壓逆流使LED發光...
不過插電確認還是會比電池電壓高出許多並且逕行充電...
確定沒問題之後...成了簡易又方便小巧的LC2010電感電容表
不但可以帶出門使用..又方便收吶.

网友:
粗工早就想買了......................
最近敗很大............過些時候再說了

网友:
好帥的外殼......
自己改線路,DC-DC這樣掛上來,讚!

楼主:
好帥的外殼......
自己改線路,DC-DC這樣掛上來,讚!
引用 网友A:

這種外殼去五金行買的....
可以自己雕塑想要的大小與外觀....
通常我是拿來改防水外殼用的.....

网友:
酷喔~~ 透明外殼,呵~~ 不過二側是不是也封一下比較安全呀??

楼主:
酷喔~~ 透明外殼,呵~~ 不過二側是不是也封一下比較安全呀??
引用 网友B:

2測用大的透明膠帶封起來了....只是我忘記拍照了~~~~
會用這個殼的原因是因為我沒參與到團購
所以只能拿到電池與套件...更何況那些外殼也沒這麼好調整空間...
自己就拿剩下的材料雕塑一下囉...

网友C(2011-08-19):
shunxing 大,
有一疑問,
您自己就有高階電容表 3~4台了, 為何還要花心力去裝這套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unxing 大,
有一疑問,
您自己就有高階電容表 3~4台了, 為何還要花心力去裝這套件?

電感...我只要這功能

网友:
我買了個 LC200A掌上型電感電容表 LC meter 電感表 電容表(第二版)
小電容測量範圍:0.01pF-10uF
大電容測量範圍:1uF-100mF(100,000uF)
小電感測量範圍:0.001uH-100mH
大電容(20,000),小電容,小電感 都 ok

大電感測量範圍:0.001mH-100H
大電感..5H,8H,10H..測不準.....我只要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