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捷元GENUINE LG701半邊無畫面
火..

楼主(2011-01-08):
這台捷元GENUINE LG701送來時半邊無畫面

拆開機殼.這是它裡面的電路板.不過問題不在這

面板用的是統寶TD170WGCA1-A1.支持臺灣.愛臺灣啦

看了一下面板驅動IC.感覺接腳焊點怪怪的.就把它補焊一遍.

上電測試.成功了.再這樣熱機測試4個小時.組裝交機

网友:
之前也遇到一台是這種狀況,而且也是右邊沒顯示,二話不說給它淘汰了,真是XXX!

网友:
可能是過熱造成的脫焊,可再加一片小的散熱片加強散熱,參考看看n_006|

网友:
好眼力,這樣就把它搞定了!

网友:
好厲害的眼力,藝高人膽大

网友:
哦!這樣一半不亮因空焊造成還真少見,經驗值+1

网友:
恭喜完修~~
空焊很不容易看出來,尤其是晶片的腳~~
厲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我有秘密武器n_07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個人覺得應該不是空焊.而是過熱接腳短路 .
因為以烙鐵補焊每隻接腳時發現.
錫上得很厚.並且接腳間都填滿黑黑厚厚的錫油 .便順道把它清乾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仔!嘿一支外座錢?像不錯用ㄋ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廣告
我用的是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23137068這支
石英鏡片非常清楚n_046|
重點是烙鐵可以在鏡面下工作.老花眼也不怕n_144|.

网友:
我都只拿放大鏡慢慢照
不能邊焊邊照...改天又要買這種放大鏡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看樣子又得多備一種工具了.
找找看有沒有可以直接放置在工作台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沒想到竟然補焊就完修了,假如是我可能會認為T-CON壞掉報廢,看來我的想法要改一改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沒想到竟然補焊就完修了,假如是我可能會認為T-CON壞掉報廢,看來我的想法要改一改了, ...
引用 网友E:

    +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收到了!我一定要買!

网友:
再加一片小的散熱片+1

网友:
回复 网友F:
放大鏡真的是必要的,尤其是換io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他的好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哦! 我也學到了!

网友G:
居然補一補就OK,又賺到了

网友:
居然補一補就OK,又賺到了
引用 网友G:

居然補一補就OK,又賺到了?????
不要把它想的太簡單......光是你要把那片T-CON翻出來處理都是個問題....
一不小心..可是很慘的..更何況不是每台都是一樣的情況

网友:
真神奇!這樣就修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咱也覺得很神奇的螢幕~第一次看到  【半邊的螢幕】!!

网友:
回復  carl0804
因為我有秘密武器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這台,但我沒您那麼厲害!

网友:
請教G大,那麼小的銲點,您是用何種銲槍?何種銲線?謝謝

楼主:
請教G大,那麼小的銲點,您是用何種銲槍?何種銲線?謝謝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恆溫烙鐵.像這款

烙鐵頭是細尖I系列

一般這麼細的接腳加焊時不用再另外加錫.只要對準接腳直接加熱即可
如真的錫太稀少.直接用烙鐵沾一下錫.再加熱即可.小心焊完一定要注意有沒有短路
或用刀型烙鐵.大面積直接加熱也行.還是小心焊完一定要注意有沒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指導,看來又要花錢買點"雞絲"用用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